新手不能着车求高手帮助!!!

楼主(2011-04-17):
前两天买回来的新车,昨天试了一下,着车之后会自动向前走,尝试调整了一下,今晚再玩的时候发现连着车都不能着了~~
想请高手们帮帮忙,我是不是调错了什么啊??
一般来说,主油针顺时针拧紧后,要逆时针拧多少才正常?副油针顺时针拧紧后,要逆时针拧多少才正常?还有怠速油针顺时针拧紧后,要逆时针拧多少才正常?
我把火咀拿过出来试了下点火器,火咀有灯亮的,说明点火器还有电吧?
不知道是不是油针的问题,我把火咀拆下来再拉动打火扛,别人说能看到汽油从火咀的位置飞出来,可是我拉了十多下都没见一滴汽油飞出来..前提是油罐内还有半箱汽油的...
啊 ~~~新手想不通啊,希望各位高手帮帮忙~~~
谢谢了

网友:
嘿嘿

刚买车的时候怎么会启动不了呢?刚买回来照理主油针是不要调的啊!你试着把你的车调回原位! 拉响后放原位把汽缸磨合2个小时!这样对你以后汽缸是有好处的!不容易自动熄火!    如果不行你试着把风门关闭拉!拉一会之后打开风门在拉就OK了!

楼主:
现在问题就是,不知道是不是我把主油针和副油针弄乱了,现在都不清楚什么位置是对的...所以才想问问,一般是在拧紧后再向左边拧多少才适合啊..
还有想问一下,风门是指进气口下面的那个螺母吗?还是直接指的就是进气口?

楼主:
发现新情况~~~刚才按2楼的朋友说,用手指挡住进气口抽动几下打火绳后,再正常打火果然可以了..
但还是有别的问题..现在是能着车了,但着车三秒左右又熄火了,而且再打也打不着了,打火绳也变得很紧,需要重新挡住进气口抽动几下打火绳才可以再打着车,而三秒左右还是熄火了
请问这又是怎么回事呢?要怎么解决??
问题补充一下,连接发动机的那条油管好像有气泡...这会有什么影响吗

网友:
油针调乱了的问题
1找个东西把车垫起来
2把主油针顺时轻轻拧到底,然后松2圈半
3副油针也一样
4点火
5先调副油针,到怠速不熄火,也不往前走
6再根据油管出烟的大小调主油针
调油针要慢慢的搞,一次1/4圈

再去网上搜搜调油针的教程,学习下

楼主:
啊~~好像不行,按照LS的说话,打火绳紧的要命,根本拉不动,这应该调哪里啊?我试过把主油和副油都调小了,但打火绳还是很紧,非常难拉

网友:
这是我以前看过的,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最近许多新朋友都遇到了发动机不好启动和不稳定的问题。现就我的一些经验和大家谈谈主要的问题。
新发动机在启动和运转过程中有些不稳定是正常的,这主要是发动机没有磨合好而没有进入状态导致的。所以新发动机的磨合非常关键,这关系到发动机以后的状态和寿命。
首先,磨合发动机一定要耐心,一定磨合够。机油按照级别分为FB、FC、FD,这三种机油磨合都可以使用,FB和FC的用1:25,FD级别用1:28。磨合第一箱油,这时不要动车,就让发动机在原地磨合,这个怠速磨车过程要注意发动机冷却问题,就是发动机运转一段时间停一会儿机(这个时间一般15分钟左右),让发动机自然冷却,如此循环往复。磨完这箱油后,把火花塞拆下来清理打磨,因为机油比例大火花塞可能会有些积炭的。然后,车慢跑磨合2~3箱油,这时注意:一定不要拉高速,最多半油门,这个过程非常烦人,耐心哦!等都磨合好了,再次看看火花塞跳火是不是明亮,正常的跳火是蓝色的。正常开始跑的时候把机油比例调整到1:30(FB机油).
启动发动机的步骤:按压几下化油器上面的那个透明的气囊,把油泵上来,然后,把化油器旁边的那个塑料小扳手板至垂直向下(这个是发动机的风门,垂直向下是关闭,水平放置是开启),拉动手拉,这时你会感觉到发动机有“扑扑”的爆音,把风门开启,再次拉动手拉,这时你就可以拉燃发动机了。记住,这个步骤一定要搞清楚,不能省略。许多新手都会犯一个错误,就是忘了开启风门,这样你是怎么都不会拉燃的,我开始接触汽油机时也经常犯这个错误,手都拉出水泡

如果,发动机熄火,而手拉又感觉有些重,这可能是闷油了。这时把发动机的火花塞拆下来,车倒置让火花塞口朝下,拉动手拉,把发动机里面的积油排干净。

如果发动机的油针调乱了,把L(低速)油针和H(高速)油针都顺时针拧紧(顺时针是关油针,逆时针是开油针),然后逆时针开L一圈和H 1.2圈。启动发动机后,让发动机怠速运转一会儿,顺时针转动L油针,这时你会听见发动机的声音会变的逐渐高亢,找到最高亢的那个点后,再逆时针转动5分钟幅度左右,这个位置就是L油针的位置了。H油针的调整是在跑车的时候调整,目的是让发动机到达最高转速。把车后轮架空,拉动油门转动H油针,你会明显感觉发动机转速的变化,调整到发动机转速最大的位置(就是发动机声音最大的时候),然后跑一圈车,看看发动机的表现。如果,感觉发动机没力(肉),就开一点H油针(幅度2分钟左右);如果,发动机加油发闷,就收一定H油针。这里别心急,慢慢调,不是一下就能调整好的,要反复调整才能达到满意效果的。在这个油针调整过程中可能发动机闷油会熄火,没事的,按照上面我说的发动机倒置的方法排底油就行了。有时,发动机熄火后会比较难启动,把怠速螺丝顺时针拧紧,拉动手拉的同时轻轻闪动油门,这样会比较容易启动,一旦启动后,要让发动机在一点小油门下运转一段时间,待发动机稳定了再让发动机回怠速状态。慢慢的你就会摸着发动机油针的脾气禀性,从而得心应手了!
总之,发动机的磨合非常重要,一定要耐心些,要磨好。油针的调整也一定要耐心。
另外,油料的勾兑。1:25就是用1份机油兑25份汽油。以500毫升汽油为例,就要兑20毫升的机油,也就是汽油的数量除比例等于机油数量。汽油的标号选择是和发动机的压缩比有关的,现在可以买到的汽油只有90#93#97#,我们一般的23~26CC的发动机用90#就行了,但鉴于国内90#的质量问题,建议选用93#。机油的级别分FB,FC,FD,这个级别标准在机油瓶上面可以找到。配比的比例可以按照机油的说明书上的建议勾兑,一般正常跑车FB 1:30就行了,FC用1:40,FD用1:50。
    首先,要看你的接收电,是否够功率推动2个舵机,2er的接收虽然差,但是,在电池功率充足的情况下,2舵机均可正常工作首先排除油门舵机因电力不足失常的问题
  再有,跑的过程中,出现高速死火的话,就要看死火前表现,如果是高速断续前进的话,是H针收得太细了,如果是高速1段时间后,转速减慢,此时慢收油门如可恢复高速的话,就是H针大了,可以慢慢收细
   多次打火不着的情况,原因只有2个:L针不在正常范围内,过大,或者过小,此情况可通过拆下火花塞观察,正常情况下,猛拉几下,会有雾化汽油挥发出来,味道适中。无雾的话,表示太细了,太浓味,就是太大了,L针范围1般在1-1.25圈范围内调整
   若L针范围适当的话,依然打火不着的话,哈哈,就是你的汽油混合比有问题,这个就要换油了,1般情况下的润滑油和汽油的比例是:1份润滑,25份汽油,磨车时候,可将比例适当提高,但是,比例大于1:15的话,就会出现打火不着的情况
   我们自己配的1:20的混合油,在油箱储存1个月后,依然可以正常着火,我手拉的情况下,5下内就可以打着
   不过,比例根据润滑油的质量相关,1:20是普通润滑油的比例,高级的油,可以适当将比例减少,例如1:30左右,如果使用普通润滑油,但比例过低,例如1:30或以下的话,就会造成发动机过热,也会导致死火,这种热,是水冷解决不了的
   最后,1般情况下,H针,先是调整在1.5圈附近,主力调整L针,目的是调整合适的启动环境,例如手拉启动,和低速航行,L针未调好的话,会出现慢船死火,或者打火不着的情形
   低速调整完成后,开始磨车,并且慢慢拉高速,此时以收细H针来提速待高速稳定后,即可完成基本的调整
   必须确保混合油的比例及质量,否则,会导致船的表现失常
这是我暂时的经验

网友:
手拉紧是缸压,跟油针没什么关系,你什么车
我刚玩油车,就点火问题,折腾了我2星期
你得好好潜水

网友:
请问,,LZ的到底是甲醇车还是汽油车还是甲醇机加的汽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