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的雕刻机可以自动攻丝的

楼主(2011-04-17):
(无正文)

网友:
需要伺服主轴或者第五轴

楼主:
江湖救急哦,我有个批量的单,一个月几万个M1的小孔攻丝

网友:
用伸縮刀杆

网友:
帮顶
什么材质,上图看看俺能不能帮你

网友:
过载保护丝攻夹头=机床附件=攻丝机

引用 楼主:

网友:
自己弄个专门攻丝的主轴  m1的 估计步进电机带钻夹头 就够力了

用4轴的板子驱动   以前好像有人弄过 装2个主轴 一个钻底孔 一个攻丝

网友:
柔性攻丝夹头

不过M1的螺纹好像很小的,加工材料也是有关的
况且这种夹头径向跳动一般都不是太理想(坐标定位会受到影响),丝锥易折断

网友:
M1机攻好象太难了,跳动,速度,考虑的方面太多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江湖救急哦,我有个批量的单,一个月几万个M1的小孔攻丝

哇,这个是工业问题,D友们的小打小闹估计不容易解决问题拉,等产业级大佬的答 案。

楼主:
回复 网友A:

铝合金,6061,舵机外壳的4个孔的M1,螺纹长度大概3mm

网友:
攻丝吗?6m最便宜...越小越贵..建议改变设计

楼主:
改变不了了。。。。舵机外壳能容纳多大螺丝

网友B:
M1不如用自攻螺丝

网友:
M1丝锥那不是跟绣花针一样大小

网友:
引用 网友B:
M1不如用自攻螺丝

网友:
回复 网友B:

 孔边开槽,像铝型材那样的。不用自攻也可

楼主:
 貌似没见过舵机外壳用自攻螺丝的

网友:
用自攻螺丝当丝锥一打一个准,坏了换新的

网友:
可以考虑充电钻的设计,过力矩就自动打滑,

网友:
几万  ... ...

涉及到自动化的领域了, 还是专门设计个小装置来做比较合适,打好底孔,不知道丝锥一次攻3mm行不行 ??

网友:
涉及的东西太多了。做好了。批量做的还要走限位夹具。不然断丝断到你心慌

网友:
回复 网友C:

是啊,不仅要做工装,还要考虑废渣影响夹装的问题。攻丝数控进给是否可以考虑柔性,靠螺纹自己进给,这样你只要考虑在攻到深度时电机反转,和位置正确就好了。我自己有台攻丝机,我把那个弹簧调松了,攻丝时用橡皮筋往下拉一下把手『这个动作完全可以数控,而不用考虑数控进给的很精确,大致对就行),它就自己攻了。避免直接拉把手时的速度和力量不均匀。
你每月几万个的批量,我想最好用群钻和群攻,一次攻50个。

网友:
批量生产,M1 6061...等高手解答

网友:
等我

上个伺复主轴D一个

网友:
螺纹实在是太小了,如果稍大一些的话(大于M3),可以考虑用螺纹铣刀来加工!

网友D:
6061铝合金应该可以用挤压丝锥加工! 挤压丝锥芯厚大,强度高,不易折断!

网友:
引用 网友E:
模具展上看到的,气动机械臂式的功丝机,价格不高,效率不错

个人觉得这个可以!

网友F:
引用 网友D:
6061铝合金应该可以用挤压丝锥加工! 挤压丝锥芯厚大,强度高,不易折断!

我试过M3的挤压丝攻,根本就加工不了6061铝板,粘铝屑磨掉攻好的牙。
M3孔得用螺旋丝攻,棑屑好

网友G:
我的可以, 兄弟牌 TC22B  带21把刀库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试过M3的挤压丝攻,根本就加工不了6061铝板,粘铝屑磨掉攻好的牙。
M3孔得用螺旋丝攻,棑屑好

挤压丝攻,一定要配原厂的钻头才不会有粘屑的情况,底孔跟丝攻配合好,攻丝时不应该有屑出现。

网友:
批量生产,还得说明是怎么个批量法, 是同一工件多个孔?,还是每个工件一,两个孔?

这个对于设备的选型与工装夹具的设计有非常大的影响。

网友:
铝的不清楚,但钟表的攻丝设备就见过,才1W个孔没必要上数控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的可以, 兄弟牌 TC22B  带21把刀库

产业大姥出来了

网友:
铝壳舵机应该是搞激货了..  1mm外壳固定螺丝应该是微型舵机了。
那度很高。

网友:
不考虑机器精度和丝锥刚性的话,从理论上讲,可能要做个z轴的闭环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