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35X和朗宇2216问题

楼主(2011-04-17):
亚拓35X电调承受不了朗宇2216KV3800电机么?电调能烧不?11T或者12T齿轮,LIPO电,老鸟帮忙,谢谢

网友A:
晕那里来的歪理,我以前一直这样飞配13T

网友:
引用 网友A:
晕那里来的歪理,我以前一直这样飞配13T
13T省电但是力气不足

网友:
好像2216需要的电流超过40A,官方建议用40A的

楼主:
我就是听说2216的最大电流在40A+才一直不敢把35X放上用的

网友:
放心用就是了

网友:
完全可以用的!

楼主:
用是可以用的,就是把太热把电调给烧了,谢谢LS几位的回答

网友:
我现在就这个配置,力量有点差,飞3D 5分半钟。电调和电机微热。

网友:
我一直用这套飞啊!非常不错!

网友:
我现在用35x飞朗宇2220

网友:
问下楼上,35X配2220,你用多少T齿轮,动力怎么样?一直想这样弄,就是不知道效果,怕烧电调。

网友B:
2216 动力还是差了点 入450M吧

网友:
12T,现在天凉3d下来电机和电调都不热,特别是电机最多40度

网友(2011-07-12):
引用 网友B:
2216 动力还是差了点 入450M吧

450M比朗宇强很多?

网友:
450M比朗宇烫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