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钻的主轴见隙很大,有方法修吗

楼主(2011-04-18):
13毫米台钻的主轴见隙很大,大概有一毫米,请教高手,有方法修吗?

网友:
没事我是也这样.钻孔又不是精密的工作 何况还是业余的

网友:
不十分好修吧。最好的修复方法是不是要精镗 床身上主轴滑套孔,然后下间隙合适的耐磨套?
我看不少模友都开了收缩缝加锁紧,你觉得呢

楼主:
主轴是上下有间隙,想改铣就有点问题了

网友:
去学学改铣的老大们用的方法

网友(2012-11-22):
我的也一样,压下时比没压时要大。

网友:
是主轴滑套的间隙吗,有些追求精度的做法是主轴套管上锯缝隙,然后可以套箍然后收紧的。这是经典的设计,国内有一些小厂的台钻为了追求高精度就是这么设计的,国外的台钻与铣床很多也是这么设计的,我有一台加拿大制造的罗克韦尔台钻,主轴套精度很高,所以可以让主轴滑套行程达到惊人的160毫米,一般国产台钻是80-85毫米,极个别台钻是120毫米,但是都没有同等重量的罗克韦尔台钻长,但是罗克韦尔的主轴滑套直径是57毫米,也不算粗,但是钻起孔来就知道了,57毫米直径的主轴滑套比一般64毫米的还要好用,但是要象铣床那样承受侧向力就没优势,不过钻床就是轴向打孔用的,想要横向走刀那是赶鸭子上轿。
如果钻铣床不采用特殊的机制保护主轴滑套与主轴管的滑动间隙,那就不算是很可靠的设计,当然无论滑套间隙很紧密,主轴在滑出来时是不应该进行铣削加工的。这样操作可以说是百害而无一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