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冰箱压缩机改制真空泵 都这个德行?

楼主(2011-04-18):
    大家现在看到的便是我找到的旧冰箱压缩机。 很旧对不对? 貌似跟大家现在看到的都不大一样。看了铭牌,这是90年代那会的产物吧。 现在的话,接上电源,还是会工作的。但是,有一个棘手的问题,那就是,这宝贝,脾气很怪。 运转3分钟,温度就吓得惊人。。。 我试验过,将流动的水浇到壳体,立马就汽化。 实际工作那会,我没有将过热保护装置接上,直接短路,启动。 结果,由于种种未知的原因,最多连续运转20min  便会自动停机。 温度太高了。。。 等温度降下来。又可以启动了。 我就奇了怪了,你说,贴在外面的 那个保护装置我都没接入电路,他怎么就知道自个保护起来呢?

    不知道大家有过改造经历的朋友的压缩机是不是也这么娇气。 或者,你们的压缩机工作时的温度是怎么样的。 网上查了查,也找不到什么有用的消息,只好来这里求助了。 另看到什么有关冷冻机油的。想问一下。 会不会就是这个冷冻机油的缘故呢?记得当初,刚从冰箱里拆出来的时候,放了一夜的气。 冷冻液的作用是? 如果真是冷冻液的原因,又应该怎么处理呢? 加点进去?

网友:
猜想在电机的绕组上邦着温感断电装置,

有的电风扇的绕组上就装着熔断器,能起到自我保护的作用,

网友:
压缩机都有散热片的。冰箱的压缩机也有散热

网友:
压缩机坏了,电流太大,造成保护器断电

压缩机里面还有机内保护器的,冷冻油是 润滑用的,散热方式是氟利昂回气冷却,吗、改装真空泵是可以的,运转时间不太长久行。找个好点的压缩机,没多钱的

网友:
坏了,和我先前的一个样子

楼主:
回复 网友A:

呵呵,是吗!

坏了? 具体指的是?

楼主:
现在看来,只有强制散热了。

网友:
里面有一半是润滑油,电机浸在润滑油中,你的可能是没有润滑,所以温度很高

楼主:
回复 网友B:

哦,那我加点润滑油看看

网友:
冷却与润滑

你一定要做到压缩机的冷却与润滑,才能让压缩机正常工作,不然的话:压缩机温度超过一定值(具体多少不记得了),会自动停机,这时部分润滑油已分解,润滑能力开始下降,如果楼主再试几次,最后的结果是缸体发热润滑失效卡死,然后就是电机烧掉!哈哈

楼主:
回复 网友C:

按你这么一说,我才发现自己的压缩机已经死了好几次了。 现在还能运转完全是运气。

网友:
你这也忒旧了点吧,呵呵!我原来那个症状和你这个一模一样,换了一个就好,一直用到现在,天天在用都没问题

楼主:
你是说,压缩机坏了?
具体的原因是?

网友:
呵呵这个压缩机那是相当好哦。旋转压缩机啊,比往复式的耐用很多啊。温度是有点高,但也不至于能让水汽化。楼主看看是不是缺油了。压缩机自动停机是内部的超温保护的原因。至于过热楼主还要好好研究一下。

网友:
突然想起了。这个压缩机是有启动器的。未必你把主副绕组都同时接上电了??这样是会烧的。不过启动器的原来我忘记了这方面帮不了你了。楼主网上查查估计是这个原因。

网友D:
压缩机不可倾斜45度以上放置,润滑油是否少了。

网友E:
你这个是旋转压机,不适合做空压机,因为这种压缩机压缩后的气体不是直接排出来,而是排到壳体里,出气管就接在外壳上的,所以外壳温度非常高的,制冷时有回流的氟冷却,有回流的润滑油润滑温度不会太高,空转是不行的。做空压机还是往复的好用,高温高压气体直接排出,并且噪音比往复的小,但时间长了阀门都会有积碳,输出最大压力会下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压缩机不可倾斜45度以上放置,润滑油是否少了。

这个要分的,往复式的可以45度运输,必须直立工作,因为内部的所有东西都是靠吊簧悬挂的。旋转式的可以任意方向运输,但工作同样需要水平,只是没往复的严格

网友F:
可能你的压缩机缺油或者有坏,我十几年前就用羊拉稀110V的作了个压缩、真空两用机,用来维修冰箱、空调抽真空用,平时也可以给自行车、摩托车打打气,用到现在还都正常,压力可以打到超过2MPa,你的要先把油倒光,再加好油试试,测一下电流,压缩机开久了都会热的,估计也有8-90度,现贴上我的压缩、真空两用机照片,供你参考。

网友:
等温度降下来。又可以启动了。 我就奇了怪了,你说,贴在外面的 那个保护装置我都没接入电路,他怎么就知道自个保护起来呢?

 那是因为保护器是双金属片做的,当运行电流增大时温度升高使双金属片发生形变触点断开,呵呵,与日光灯启辉器一个道理

网友:
估计这压缩机有问题,你把这个带到废品店。(一般废品店里都有旧的压缩机)  你用这个旧的跟老板换一个,再加10到20块钱。一般都会同意到

网友:
 呵呵 经常潜水极少发言 这个压缩机是十几年前上菱无霜冰箱上的压缩机    此冰箱故障率大多在定时化霜电路 特别是化霜定时器  管路问题很少    这样的压缩机你可以测试下电流在空气中运转电流为0.9A左右 超过绕组就有问题了   看压缩机外观应该是废弃很长时间了  即使当时不坏  但是由于长时间不运转  管路锈蚀 系统内氟利昂漏完后  进入水分  造成 压缩机内锈蚀    这样的压缩机我在2000年维修店冰箱空调学徒时因为冬天无聊 天气冷 天天锯 每天至少5六个 坚持了两三个月 从冰箱到空调压缩机 **空调压缩机 冷库半封闭 全拆了    嘿嘿 铜拆铜铁拆铁    一根锯条可以锯两个    这样的压缩机看着很好看  你可以去收废品那里换个   加10元就可以   跳外观好看的   是插入式焊接口的那种的   然后通电转排气口用手堵不住   当然想跳个好的不容易   我至今还有一个在老家给家里的农用车充气的 是活塞式的  我把上盖锯开   清理铁屑 全部拆开线圈缸体转子   清理干净重新装上   处理好锯缝   找一个大O型圈   上下盖用螺丝焊接拉紧   方便拆开清理   至今运转也很好的 不过现在也不缺这些东西  呵呵  如果业余用可以弄个空调压缩机  小窗机上的   比冰箱上的皮实   很耐用的    抽空打压两不误    要是经常用 还是专业真空泵  也不贵   300-400一个   像你说的3-4分钟就烫手的  压缩机估计不行    正常情况下  小功率的冰箱压缩机在空气中从冷状态运转到  过热保护  大约需要1-3个小时  壳体温度才会超过100度   在空气中运转会造成系统进水分 润滑油脏污    用得好的   2-3年不是问题   这是哦的专业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可能你的压缩机缺油或者有坏,我十几年前就用羊拉稀110V的作了个压缩、真空两用机,用来维修冰箱、空调抽真空用,平时也可以给自行车、摩托车打打气,用到现在还都正常,压力可以打到超过2MPa,你的要先把油倒光,再 ...

 这个图看不清楚,是怎么真空、压缩2用的?还有个大变压器做啥用的呢?

网友F:
引用 网友G:

 这个图看不清楚,是怎么真空、压缩2用的?还有个大变压器做啥用的呢?

出气口打气,进气口抽真空,大变压器就是特地绕制的200V变110V的自偶变压器。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出气口打气,进气口抽真空,大变压器就是特地绕制的200V变110V的自偶变压器。

基本明白了,110V的压缩机,直通使用没用储气罐。
谢谢!

网友:
高手很多,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这个是旋转压机,不适合做空压机,因为这种压缩机压缩后的气体不是直接排出来,而是排到壳体里,出气管就接在外壳上的,所以外壳温度非常高的,制冷时有回流的氟冷却,有回流的润滑油润滑温度不会太高,空转是不行 ...
对,就是这道理

网友:
楼上话虽不错  现实中却不一定  修汽车空调几乎全是空调压缩机改装的  能抽空能打压  我自己也用  还有小店里面修制冷的都是的 能用很多年   现实中活塞压缩机像2000年春兰出的3P5P压缩机空载运行能连续运转半年都不烧坏     那是我佩服国产的东西     像谷轮压缩机不行   几天都挂了    现在谷轮宣称智能型的没有具体试过  不好评价   但是旋转式的不行  小旋转压缩机  可以空载一周左右不坏     但是3P的能空载3-4天  5P的几个小时      要是涡旋式的   原则是不能空载的  甚至一通电就击碎蜗盘的
真正压缩机不能在空气中运转原因是因为空气中的灰尘和水分   灰尘会造成润滑油系统赃污水分造成润滑不彻底    散热对于我们业余使用不是问题   谁会连续几个小时运转?

网友:
引用 网友G:

基本明白了,110V的压缩机,直通使用没用储气罐。
谢谢!

你没说准确,是有储气罐的,就是小了点。旋转式冰箱压缩机,一般进气口直通压缩缸,而高压气出口在压缩机的外壳内,所以整个压缩机壳内的空腔就是储气罐的,你没看见我的压缩机上盖是焊接的吗?那可是被我打开维修后再焊上的,因此结构了解。
而活塞式压缩机的进、出气正好和旋转式的相反。

网友(2011-06-11):
缺油过热油分解卡死~

网友:
不懂,学习一下

网友:
貌似废品站的旧窗机很便宜啊-_-200就买的到 把里面铜管留点自己用 再把装氟利昂的气缸跟压缩机留下 其他的卖废品 还能卖100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