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相的电机和三相的电机比起来就是狗屎

楼主(2011-04-18):
二相的电机和三相的电机比起来就是狗屎,
早知道当时买床的时候就买三相电机,可惜以前没有接触过三相的电机,所以一定叫厂家发个二相过来,结果前前后后搞了一年,还是不行,这次下了决定更换个三相电机试试,没想到电机接起来差别会有这么的大,真是非常大,希望以后大家能记住,二相的交流电机比三相交流电机要差的远了,振动太大了
这是二相220的电机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U5ODg2MTky.html
这是三相电机加变频器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U5ODg1ODQ4.html

网友:
二相的交流电机振动太大了,人们都不用的

网友:
喂,楼主,被单相电机糟蹋一年了,最后还去指认两相电机,你说人家两相电机冤枉不!可能还得搭上二楼牵出的驱动器

网友:
恩,不用两相电机,用单相电机。

偶用单相电机车床的路过。

楼主:
哦,是单相电机,机电我外行,反正一个是拖拉机,一个是普桑,差别就这么大,1100W的单相电机放在地上空转,地板都振,750W的三相电机一样放在地上就没有.

网友:
俺的车床用单相交流电机,没用过三相电机,不知道效果差别多大

网友:
会不会是动平衡没做好,不关电的事?

网友:
你的电机装上去测试了吗?

我的车床用单相交流电机,就存在一个问题:皮带轮装紧了就会振动大,后来找了厂家,厂家答复说皮带轮松一下即可,我就松了皮带轮,还真的振动就没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新手来学习

网友:
^_^    两相电机.......................................

网友:
这是同一个电机吗,差别真大

网友:
反对 楼主遇到的单相电机,可能是垃圾类的。去买个进口的垃圾,试试呢

网友:
我的攻丝机和台钻 都是550w  三相电机 用同一个变频器  结果台钻可以正常使用  但是攻丝机由于比较背力 变频器低速没力用不了  换了个1.5千瓦的单相电机  非常有力   所以变频器也不是万能的

单相电机还是有存在的价值 毕竟家里接三相电不方便

网友B:
楼主,你测单相电机时,旁边摆了个风扇,那风扇可是货真价实的单相电机,和被你骂的地上躺的那个是一类的,你怎么不骂你家的电扇吵,震动大。还是多研究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是单相电机,机电我外行,反正一个是拖拉机,一个是普桑,差别就这么大,1100W的单相电机放在地上空转,地板都振,750W的三相电机一样放在地上就没有.

哥们你这也不公平啊,你那个750w的还带变频启动,跟1100w的比也没有可比性啊。

网友:
叶工不光看错了,恐怕还写错了。步进电机单相是不是要加装飞轮,手摇启动?换向怎么解决,大家想想办法。

网友:
你的电机还没改三角接法?

网友C:
仔细想想,单相交流电机和二相步进电机中的相数定义好像有糊弄人的感觉。命名的统一性原则受到挑战。

要么是单相交流电机定义失败,要么是二相步进电机定义有误。
如果相数按照电机绕组计算,二者都是二相。如果按照馈电形式来看,二者好像又都是正确的。这里有个问题,就是电容的归属问题。
如果电容归于电机,则相当于驱动器归于电机,则步进电机的驱动器也应该归于电机法命名。那么所有步进电机应该叫做单相;如果步进的驱动器独立于电机给电机命名,则电容脱离单相电机,单相交流电机就应该命名为二相。

网友:
差别不会很大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仔细想想,单相交流电机和二相步进电机中的相数定义好像有糊弄人的感觉。命名的统一性原则受到挑战。

要么是单相交流电机定义失败,要么是二相步进电机定义有误。
如果相数按照电机绕组计算,二者都是二相。如果 ...

单相交流电机有不少种的,如罩极(蔽极)式,串、并激式、分相感应式、还有交流同步电机,电容启动或启动带运行的只是一个分支
先拿带电容的说事,其实电容是要与其中一个绕组来构成LC回路的,这样就不能把电容算成驱动器了,如果硬要算也得把那个绕组线圈和铁芯等算进去

再拿分相感应的说说事,它还需要个离心式启动开关呢,这个更像是个驱动器啦

网友:
从绕组的电流矢量和的相对变化,就可以比较出振动差别。
这里的矢量指的是电流磁力线与电极磁极的角度差,因为磁极均匀排布,因此振动更直观地反映到电流的绝对值和的相对变化。
据此可以得出结论:
在机械参数、电功率、材料材质相同的情况下,从振动角度考虑,单相电机在电容合理的情况下,与三相电机的振动性能差别设为A%,二相步进电机和三相步进电机的振动性能差别设为B%,则A=B
当然,因为电容不容易达到合理值,并且电容值不稳定;加之机械参数制造精度要求不同,A往往大于B。
注:以上纯粹是从相的角度考虑振动。

网友C:
回复 网友D:

哈哈。
不管单相交流电机种类有多少,单相交流电机中的相,和步进电机的相不是一个概念。这就不符合统一命名原则。命名者用同一个字,说明了他们的懒惰。汉字那么多,都不能再选一个?实在不行,还可以造一个嘛。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哈哈。
不管单相交流电机种类有多少,单相交流电机中的相,和步进电机的相不是一个概念。这就不符合统一命名原则。命名者用同一个字,说明了他们的懒惰。汉字那么多,都不能再选一个?实在不行,还可以造一个嘛。

好,支持Rename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仔细想想,单相交流电机和二相步进电机中的相数定义好像有糊弄人的感觉。命名的统一性原则受到挑战。

要么是单相交流电机定义失败,要么是二相步进电机定义有误。
如果相数按照电机绕组计算,二者都是二相。如果 ...

相数是以输入的电源相数来命名的

网友C:
回复 网友E:

如果将来某一天,步进电机驱动器技术进步了,达到了小型化低成本高集成度,电机厂家把驱动器像电容那样装到步进电机上,然后出厂,你使用时只要接上220V就行了,这个时候的步进电机该称为几相?

网友:
二相电气设备工作电压是380V
单相电机工作电压220V

作为动力的拖动电机,抖动与轴承和转子动平衡主要相关,还有就是皮带轮同心度和额定转速有关。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如果将来某一天,步进电机驱动器技术进步了,达到了小型化低成本高集成度,电机厂家把驱动器像电容那样装到步进电机上,然后出厂,你使用时只要接上220V就行了,这个时候的步进电机该称为几相?

这样的话步进电机该称为单相交流电机,因为你的想法毫无依据,脱离实际...

网友:
再说一个,直流电机和交流电机概念
有个概念叫无刷直流电机。就故意把你绕进去。这里的直流是把驱动器归于电机,相当于直流变交流电路归于电机,同样的命名法,那么交流变直流电路也应该归于电机法命名,那么直流有刷电机在某些场合下就成了交流有刷电机了。
如果把三相电经特制变压器,直流无刷电机也可以直接使用,在这种场合下,无刷直流电机就应该叫无刷交流电机了。
岂不是概念混乱得很?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样的话步进电机该称为单相交流电机,因为你的想法毫无依据,脱离实际...

怎么能说脱离实际呢?现在就有电机和驱动器搭配销售的,难道搭配起来卖就应该叫卖“单相交流电机”?

网友:
对了,完全可以制造带电容的低压单相交流电机作为无刷电机的主体,则无刷直流电机的驱动器就省事多了,只要把直流转变成单相交流电就可以了。

网友:
langyan 对电机有研究,我班门弄斧了.
我觉得从电机的发展史去理解也许能通的.

网友:
loom客气了,买过几本电机学的书,都没看完。实际使用中也没有用过几款电机。
琢磨电机其实很简单,就是电流产生磁力一条就够了。
你说的用发展史理解它是有道理的,这也正说明当初的学者命名的苟且随意,或者是翻译得不严谨。严谨的命名法则能给学习者带来方便,否则就是制造门槛。

网友:
两个视频转速一样吗?如果转速一样的话,差别还是挺大的,不过两相的免强还可以接受.毕竟家里用三相不方便,到少要加个变频器吧,额外要投入..

网友:
CPKF 说的很对,单相电机分类细分下才有两相电机(正确的说不是2相电机,应该叫电容运行单相电机)。单相电机应该是主流,用运行电容的单相电机应该是后期发展出来的。所以命名时叫单相没有错的。

网友:
不懂不要胡说。现在那家没有几样电器用单相电机。单相电机用的地方多了。你买的那个电机产品不好。就认为单相不行。好好学机电知识

网友:
引用 网友F:
相电压380V,二相电气设备工作电压是380V
单相电机工作电压220V
...

这个说法有误,会误导一些人。
3相380v的相电压是220v,线电压才是380v。过去确实有两相电机,和电容运行的单相电机确实不同,是需要用3相电线中的2相来驱动电机的,由于这种电机会造成电网3相负载的极度不平衡,慢慢被淘汰掉了。
补充一点,我认为两相电机的电压和电容运行电机的电压应该压是一样的,都是220v。两者的电源方面差别只有相位有些差别。前者120度的相位差,后者90度相位差

网友:
是楼主的那个单相电机质量差,不是三相的就一定比单相的好.不要一竹杆打倒一船人.这只是电机的质量问题而以.

楼主:
应当是运气比较差,前后更换了二只单相电机都是噪声比较大,放在地面地面会有振动,刚刚去录了一个二只电机放一起的比较录像,皮带轮是安装在电机上再精车过的,所以不存在皮带轮不同心的问题,单相电机地有点不平还会跑,不过三相电机和单相电机好像不是一个厂的东西
还是录像说话吧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YwMDA4NDUy.html

网友:
回复 网友G:

正解,顶

网友:
楼主外行,说外行话,单相电机和三相电机不存在震动噪音的差别,有问题的除外,就好比拿辆烂奔驰和新夏利比,你不能说奔驰不如夏利!

网友C:
可以这么说,相数越多越平稳。
这就是为啥那些装牛X的人喜欢开多缸数的汽车,又为啥12缸的汽车会有市场,就为了平稳。但是每时每刻最多有一个缸做功时力的方向和做功方向是平行的,其他缸的都有夹角,夹角就是无用功,缸数越多,则无用功占的比重越大。如果能生产出180缸的发动机,因为是4冲程,相当于90缸2冲程,则其相对振动为(1-|cos2pi/90|),最多再乘以某个系数,加个固定偏移量。从式子可以看出,缸数越多,振动值越接近0。对4冲程而言,6缸相当于3相,是平稳性和效率的最佳结合点。4缸相当于2相。3缸不知该怎么划分,我怀疑3缸发动机都是2冲程的。如果3缸有4冲程的,即1.5相,相当于2相,移相60度,类比于电容移相90度而不是120度。
那为啥电机少见12相的呢?生产和消费是2个概念。高消费要求是没有最好,只有更好。生产要求性价比,在性能满足的情况下,降低成本。相数超过3以后,平稳性提高越来越难,成本却大幅增加,特别是效率在大幅下降。可以说在大多数应用中,3相是平稳和效率的最佳结合点。
以上完全是从相的角度分析振动。前提条件是外界环境没有干扰,即空载比较。

网友:
(1-|cos2pi/90|)应该改为1-cos(90角度/相数)

网友:
比较相数对振动的影响应该撇开其他因素。动平衡和轴承相当于加载。振动量不光受动不平衡正影响,还受转子惯量负影响呢。
如果要直观比较,就看性价比,花费相同的钱买2台不同相数的相同功率的电机,比较振动。个例可能是特例。那就多做几组比较。或者你做出反证实验。

网友:
那不叫二相电机,那叫单相电机!
单相电机就是结构复杂,容易坏!
三相电机结构简单,噪音小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测单相电机时,旁边摆了个风扇,那风扇可是货真价实的单相电机,和被你骂的地上躺的那个是一类的,你怎么不骂你家的电扇吵,震动大。还是多研究啊

网友:
折腾人家两相一年完了还骂人家

网友:
单相感兴电机应定义为:供电是单相,绕组是两相。

网友:
三相电机还是王道

楼主:
单相电机可不是这么一只,第一只是750W的,第二只是1100W的,用起来都一样,同样的振,后来到一个开机电铺的朋友那里去听了一台讲是比较好的单相电机,750W的,也是一样,当时想听三相的,给我回答是小店没有380V的电.不过那兄弟讲三相的比单相的好的多,多问了好几家也都是这样的回答.回头问卖我床的朋友,回答也是三相的强,又去问了一个北京的朋友,他讲用的是三相电机,振动不大,思前想后,还是花点钱改吧,变频器贵了点,没法淘宝就这么一家.而且售后我看不会太好.因为他前后讲的东西有不一样的,不过这个变频器还是不错的,我想要的功能都有,而且力量不小,原来1600转就是1.1KW的单相也转起来费力,这个三相就能转起来,最最关健的是,机床安静了,刚刚改完,支架没有固定,也没有找水平,正好一楼的邻居过来,开起来一起听了听,他也讲安静多了,地面不振动,这就是差别,我认为还是值的.
还是上点图吧,还有一段录像.让事实说话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YwMjc0MjM2.html

网友:
大家不要再骂楼主了,楼主说3相电机更稳定是事实。这个也可以通过理论证明的。单相电机必然在稳定性上不如3相电机,这点是无可争议的。同样的制作水平的电机,必然是3相电机平稳。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这么说,相数越多越平稳。
这就是为啥那些装牛X的人喜欢开多缸数的汽车,又为啥12缸的汽车会有市场,就为了平稳。但是每时每刻最多有一个缸做功时力的方向和做功方向是平行的,其他缸的都有夹角,夹角就是无用功 ...

楼上这个比喻打的很高明,是很深地切入了问题的关键了。
我记得以前见过一个问题“为什么电力系统是三相的”?后来听说题目的出处是清华大学电机系一教授在研究生XX时出的考题。考生自然是没有回答出来,后来被某位人士当作抨击中 国教育体制的素材引用。呵呵要回答这个问题可真不是一般的容易,其中涉及到科学史和工业史,当然还有数学物理学的相关知识。后两者大家都容易明白,但前两者确实不是普通学生能想明白的

网友:
怎么“考。试”都被坛子和谐了?:

楼主:
我发这贴就根本不怕被人骂,不了解实际情况的人在看到录像后会有一个明确的结论出来,当然骂人的要么不了解情况,要么就是二相电机的托,不过一个烂二相电机也会有托真是会叫人想不通的.反正我现在机床平稳了,安静了,并且更有力了.关于变频器,我想我只是论坛里第一个试用这种220变三相380的第一个人吧.好不好不知道,刚用,还外行.

网友:
学习了,记号了

网友H:
吵来吵去,看来 大家都没有错,错的是中 国的教育,只会死读书,理论从来不联系实际,我就认识过许多,其中一位理科的高材生,高考甚至物理差点考满分,可你跟他讲生活中的电和磁的产品他几乎一窍不通。
楼主说的电机振动,与单相电机还是三相无关。不管是单相异步电动机还是三相异步电动机,从原理上是相同的,结构上也差不多,单相异步电动机其实也是通过电容来移向模拟旋转磁场,合格的异步电动机振动差不多。振动大只能说明是轴承或动平衡有问题。

网友:
你用过小日本的电机没??用过你得大呼国产狗

网友:
单相电机与三相电机在轴承.动平衡等机械性能都一样的情况下多了一个振动因素,那就是旋转磁场不对称的问题,三相电机中三个旋转磁场互隔120度,电机轴线受的扭力均匀;而单相电机定子中的两个绕组旋转磁场互隔90度,电机轴线受的磁场力是不均匀的。所以单相电机在震动及交流噪音等方面都要劣于三相电机,这是不争的事实。但在家庭应用上单相电机占有百分之95以上的份额,谁见过哪个家用电器上用三线电机配变频器的?少之又少。狗屎说有点偏激了,要看主流大方向。

楼主:
楼上讲的是对的,单相电机,国产,牌子不知名,结果=狗屎
好的东方电机用过小的,是不错

网友I:
外行的问一下,220V的电机听说有的能改正反都能转,有的就不能改正反转,是这样吗?请教。

网友J:
引用 网友I:
外行的问一下,220V的电机听说有的能改正反都能转,有的就不能改正反转,是这样吗?请教。

一般都能改,就鼠笼电机来讲,有些定制的某产品上的专用电机如风扇电机,因其叶片形状已定型,旋转方向已定死,故不需要反方向旋转,所以在生产时故意将两组绕组在电机内部已串连接好,这种电机对外引出三根线,连上电容后即使将工作绕组和移相绕组互换,电机的旋转方向也是不变的,只是转速,扭力,效率大减而已。若硬要其反转,可将电机拆开将两绕组断开并将两根线引出,反接工作绕组或反接移相绕组都可使电机反转。

网友:
请教一般的220V的小台钻的电机能不能让它正反都转?

网友:
引用 网友H:
吵来吵去,看来 大家都没有错,错的是中 国的教育,只会死读书,理论从来不联系实际,我就认识过许多,其中一位理科的高材生,高考甚至物理差点考满分,可你跟他讲生活中的电和磁的产品他几乎一窍不通。
楼主说的电 ...

实际上电力系统为什么是3相和感应电机原理有莫大的关系。使用3相电机的一个因素就是3相是产生“稳定”的具有固定旋转方向的旋转磁场的最小相数。想取得稳定还可以使用4相、5相或更多的相数。但因为不经济而没有实而现。而单相极距下线圈无法均布,主磁场的严重崎变,根本无法想成一个象3相电机一样的稳定磁场。所以说3相电机在先天理论上早就被证明比单相的电机是更稳定的,而且相同的线圈量3相的功率容量更大。这也是当初电力系统选择3相的另一个因素

网友:
回复 楼主:

那两个电容的铁盒子有共振,所以响.

网友K:
引用 网友J:

一般都能改,就鼠笼电机来讲,有些定制的某产品上的专用电机如风扇电机,因其叶片形状已定型,旋转方向已定死,故不需要反方向旋转,所以在生产时故意将两组绕组在电机内部已串连接好,这种电机对外引出三根线,连 ...

对风扇电机的这种看法我持不同意见,实际上风扇电机(用电容启动和运转的)互换绕组是可以反转的即便是引出的是三根线(因为主、付绕组是并联的所以引出三根线是可以的。如果是需要经常换向运行的电容分相电机它主 副绕组则是一样的但引出线也是三根),如不信可以自己试一下,但是罩极式的需要反转的话就要把转子取出来换个方向。

网友:
振动上来说,还是三厢电机好。
我的车床的主轴振动,有时大有时小,调整一下速比、皮带松紧度,降低振动到可接受范围,麻烦!
是和单项电机有关系的,有钱了再换成变频器+三相电机

网友:
引用 网友K:

对风扇电机的这种看法我持不同意见,实际上风扇电机(用电容启动和运转的)互换绕组是可以反转的即便是引出的是三根线(因为主、付绕组是并联的所以引出三根线是可以的。如果是需要经常换向运行的电容分相电机它主 ...

一般定向旋转的单相电机为了提高效率主副绕组是有区别的,主绕组线径粗电流大,副绕组线径细电流小,若将主副绕组互换功率转速将大减,风扇电机要想正常反转一定要动下小手术将内部连接线断开引出才行。而像频繁换向的洗衣机电机主副绕组线径匝数一样完全对称,主要是为了简化正反转控制电路,提高电路可靠性,降低故障率,在这效率是次要的。

网友:
hehe

单相的比三相的有一些缺点,要是觉得不好的话就找一台直流电机。

网友:
我的C0630高速的时候精车,上面车出水纹,是不是用单相电动机震动出来的,百思不得其解,望高手指导一下,车床各个部分配合正常。

网友(2011-07-14):
之前改三相380V电机失败了 今天买了个220V回来 这东西插上电  特别是启动的瞬间 吓的我一哆嗦 那震动还真是。。。单相交流电机的震动果真名不虚传

带着台钻都抖的跟筛糠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