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26CCO艇发动机用油问题

楼主(2011-04-18):
提示:

网友A:
同问,我在用道达尔2T全合成..有更好的机油吗?

网友A:
感觉能跑,,但是不知道用了其他的怎么样!

网友A:
这个问题呆专业点的大哥回答好了,

网友B:
用过嘉实多的2T还可以,不过我和朋友的船都是积碳较多。
刚买了小松2T,应该还不错,价格比其他机油还便宜。

网友A:
有好多前辈用威爽..

网友C:
机油按照级别分为FB、FC、FD,这三种机油都可以使用,FB和FC的用1:25,FD级别用1:28。
正常开始跑的时候把机油比例调整到1:30(FB机油).

网友B:
LS说的有点问题吧,我怎么听说都要用FD级的,磨合都是1:25。用小松FD级厂家推荐1:50.

网友D:
我用(威爽 极速两冲程全合成机油 )普通的机油太差了 我用的是RCMK发动机,普通机油损发动机

网友E:
小松机油最好不要用,比较下来容易积碳,而且感觉动力不太稳定

网友F:
我见在比赛场上有人系1:15的而且还系93号油,一样飞快。

网友G:
我一直用mt710机油

网友H:
机油用好点,机油的比例高点,发动机的寿命就长点。
一般选一百多的平路车或场地车2T机油,比例1:15-1:20。船用发动机跟车用发动机最大的区别就是转速。所以多点机油没坏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