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遥控器的问题! 纠结!!!

楼主(2011-04-18):
1、futaba 6EX
2、2801
大家更倾向哪个啊?

楼主:
6EX只有6通道呢!!!!!

网友A:
用2801PRO的飘过!

网友B:
飞450 買F8-super, 不会後悔. 越省就越花錢.

网友C:
一次到位比较好

网友D:
兩個都有,如只在這兩個選一個應2801,當然最好還有弟三選擇喇

网友E:
新手天7吧,反正以后无副翼时代到了不需要太高级的控

网友F:
这两个都是鸡肋控

网友G:
新的就不要买了,二手的收个来就算了

网友H:
建议JR X2707或者XG7

网友I:
现在futaba新出的六通道T6J,带一个接收,飞越也才930,可以选择那个.

网友J:
二选一,当然选2801,6EX是鸡肋。

网友K:
 新人飘过

网友L:
不要投入太大,万一不想玩那,够用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