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人快来

楼主(2011-04-18):
昨天在热处理厂不小心把千斤顶的油给放了一点,赔了了550啊,现在变在我的了,那位高人知如何加油请指点

楼主:
如图

如图

网友:
千斤顶外上壁有一橡皮塞子,扣掉加油

网友:
50吨啊!好东西!没看见大螺母么

网友:
藤椅正解

把塞子撬出来,把千斤顶放倒,塞口超上,加油,满了塞上,有点空气不碍事,就可以了。

网友:
在侧面 或者底座上有个小螺丝拧下来是注油的

网友:
没事放人家油干嘛啊。肯定有口加油的,仔细找找

网友:
第一个图背面有一个软塞,是加油口。放平取下塞加油。不能加满的。我感觉你没放油,是把下面底部的放油螺丝给旋松了,你拧紧就可工作了。

网友:
少就少啊,反正已经是你的了,就是行程短了, 还可以用。

楼主:
OK了

按照各位大师的指点加油了,行程有150MM.要了个没用的东东,欲 无泪啊

网友:
长点记性也好,以后别乱摸人家的,幸好是50T的才550,要是个1000斤的,不知道人家要多少呢

网友A:
你是怎么把油放出来的啊!不懂问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是怎么把油放出来的啊!不懂问下

同问。。。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是怎么把油放出来的啊!不懂问下

同问

楼主:
本来我有一批零件要压紧的,那东西搞几下都不上来,我就松了泄压螺丝,松过头了,油就出来了,那老板不好说话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同情

网友:
修好了再去把你的550赎回来,不让赎就拿千斤顶削他。

楼主:
回复 网友C:

那天跟那老板去买相同型号的确是550.

网友:
千斤顶我倒是还真没了解过

网友:
你是先打几下,压不上,才放的压。所以说这个千近顶本来就不好了。这种东西很好修,你放完油,全拆了。要用铁板做个夹具,或用管子钳大的,底坐想办法固定,旋下顶部那个大螺丝就行了,这样打开大油缸可以检修了。小油缸检修(就是旁边这个上下压油的小部件)放顶上重物看下,如压柄活塞杆自己会往上顶起就说明小油缸有问题,主要是拆开把二个钢珠位弄清洁。放压螺丝处检修,旋下放压螺丝,小心取出密封圈,里面也有个钢珠重点部位需要清洁。总的说先弄懂工作油路,后清洁。顶柱处的密封会坏但用生料带緾好再上原来的密封圈就行了,小活塞杆密封也可这样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