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连接的新想法

楼主(2011-04-18):
现在的电子设备都自带连接线,但有时候,不是线太短,就是线太长
太短当然要加长,太长则增加无谓的重量和电阻,改短还要担心以后够不够用
如果所有的电子设备都用插头连接,包括电调、马达、
电池
、
舵机
...
自己按照需要预先制作一系列连接线,连接时就会方便很多

网友A:
插头有两大麻烦,一是接触电阻高,二是容易接触不良,特别是用在电流大、振动大的航模上,插头这玩意还是能免则免吧~

网友B:
楼上说的对,插头太多了不好。一个小插头,就可以要你一架飞机,搞不好再搭点别的。

网友C(2011-10-15):
插头多还增加了重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