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G代码有循环代码吗

楼主(2011-04-18):
如下
Z20
z0
X3
Z-20
Z0
X6
z-20
z0
X9
这样循环下去要怎样写

楼主:
不过还是不太明的能写下格式吗

网友:
M98 M99在MACH中的使用方法

M98调用子代码
具体格式为 M98 P1234 L1
意思为 调用编号为1234的子程序 1次

M99为定义子程序
具体格式为
O1234         字母哦1234  定义子程序名字为1234
G01 X 20     子程序内容 我随便写的
G01 Y 20
.........
m99 定义子程序结尾 并返回主程序
M30  注:如果子程序写在程序的最后面 在MACH中使用最好在子程序的最后添加M30参数 不然可能会调用一次后停止运作

M98与M99的综合使用方法

例如 用 36MM面铣刀铣面
G00 X0 Y0           X Y 走到零位
G00 Z0                Z走到零位
g01 Z-0.3 f700   Z走刀-0.3 以F700速度 因为F定义有模态 以后的F    值就是 F700了 包括循环中的走刀 前提是这个下刀的时候不能碰到工件 呵呵
M98 P1234 L1   第一次调用1234号程序
G01 Z-0.6
M98 P1234 L1
G01 Z-0.9
M98 P1234 L1
G01 Z-1.0  F200   最后一次精铣 更改走刀200
M98 P1234 L1  最后一次调用程序
m30  定义整个程序结束
O1234  定义子程序名字为1234
G01 X-200 子程序内容~~~~~铣面
G01 Y-36
G01 X0
G01 Y-72
G01 X-200
G01 Y-108
G01 X0
G01 Y0
m99 定义子程序结束
M30 定义程序结束(其实应该是MACH3强硬的要求程序最终应该有M30代码)

楼主:
哦明白了

网友:
我打了不到400个字详细回答你的问题,您就用了4个字 “哦明白了”比领 导还领 导,比牛逼还牛逼。我他**真贱。以后谁回答问题谁是傻子。

楼主:
:大哥谢谢你的回答你写的这么清楚我看明白了 急着去试机没好好谢你,我们这些新手还望各位大哥帮忙

网友:
受教了,能系统的出个g代码的教程就太感谢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哥谢谢你的回答你写的这么清楚我看明白了 急着去试机没好好谢你,我们这些新手还望各位大哥帮忙

唉兄弟对不起啊,我昨天晚上和老婆吵了几句心情不好,所以说话冲了点,希望你能理解一下啊。
我当初为了摸索G代码的使用 同样也是没人指导实验了不下100次 最终才弄清楚了在MACH中常用G代码的使用方法。G代码中最基本的就是 直线插补和圆弧插补,最重要的就是刀补和循环。呵呵。我明白这点知识如果没人指导自己摸索会费多大的力气,所以我把我的心得是详细又详细的说。

再一次向兄弟道歉了,我不该对你发脾气,不好意思啊。

网友:
MACH的圆弧插补好象和一般的数控圆弧插补不一样,在手动输入一般数控圆弧插补代码,MACH好象不能识别,能解释一下吗?谢谢。

网友:
兄弟请稍等一下啊 我的记录心得的笔记本在车间放着呢。没有拿来。下午我把上面的内容整理下发上来吧 争取混个精华,老悲哀的,几年了都没个精华帖子。

网友:
大侠!高手!终于明白了,感激涕零啊、哗哗的啊

网友:
我....还是看不明白  只知道M98是干嘛用的.学习.受教了

楼主:
 兄弟我也觉得我写的也不得体你这么认真回帖我只回了那一句,不说这个了  好人

网友:
向10楼的兄弟致敬

另,mach可以使用宏程序编程吗,疑问中
有没有实验过的大侠呀,我在设计我的小机器需要提前知道这些信息,谢谢了!

网友:
以前给三菱机编过铣平面的程序,用 if    goto
这个程序用了好多年,
进刀点输入一下,刀间距设一下,深度设定一下,就ok了
简单的平面都用这个搞定,我可以偷懒上网了

网友:
两位都很棒!
谢谢楼主提问,我也遇到循环钻孔问题,……………谢谢giongren兄解答,少走许多冤枉路!

网友:
我用的维宏卡,貌似很多代码功能都给阉割了,X他老木滴
目前试验成功的仅仅是G0G1G2G3而已

但愿是我没整明白,哪位大侠知道维宏3D卡怎么控制循环,还有判断?

网友:
引用 网友A:

唉兄弟对不起啊,我昨天晚上和老婆吵了几句心情不好,所以说话冲了点,希望你能理解一下啊。
我当初为了摸索G代码的使用 同样也是没人指导实验了不下100次 最终才弄清楚了在MACH中常用G代码的使用方法。G代码中最 ...
良师益友,难得!

网友(2011-07-08):
;mach3执行子程序的时候调用指令为M98,子程序指令中要用M99返回,qiongren解释的很详细
这里特说明下不要忽略了G91和G90的作用,若在子程序不用增量坐标的话,子程序的循环次数就意义不大了。
楼主的X3\X6\X9以及Z-20\Z0指令中,关于X轴是递增3,因此在X3前加个增量坐标指令G91即可,不过要在子程序开头处和X3下行用上绝对坐标指令G90。

补充下,U\V\W在MACH3中不是X\Y\Z的相对坐标参数了。

网友:
高手,良师益友

网友:
宏程序是手动编程里面最高级别的了,学的好,用的精的话,比用软件编程还简单,方便!只是不太容易学习,觉得各位机油可以花点时间去研究下宏程序,很有成就感的,呵呵!
22楼得解释也很不错 ,不过个人感觉还是不太建议用G91,因为很多人会忘记在结尾加上G90,使其返回绝对坐标状态,容易撞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