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有示波器,求接收机输出到舵机的信号图

楼主(2011-04-18):
RT,最好能给个油门中位时的输出信号,全油门的信号,和反向全油门信号3个图,不胜感谢

网友A:
好像不一定 反正是50HZ 高电平在大约1.5到2.5毫秒之间 具体要看遥控的设置

网友B:
正脉冲。脉宽一般是,中位时1.5ms,全油门与反向全油门分别是1.0ms与2.0ms。周期大概在15ms -- 20ms之间。
刚自己做了个有刷电调,信号最近才量过,一个是FUTABA的T4VF,一个是FS的枪控,量出来都差不多。

网友C:
看这个信号的话,给你个不要钱的示波器

楼主:
楼上麻烦介绍下你的软件怎么用?谢谢

网友C:
回复 楼主:
声卡的LINE IN接出来,左右声道输入就分别是示波器的2个通道

楼主:
果然是好软件,哈哈,多谢

网友D:
买个吧。玩下去总要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