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同型号的开关电源可以并联吗

楼主(2011-04-18):
电流不够 两个同型号的开关电源可以并联吗

网友A:
只要电压一样,可以的

注意并联线用同样线径的

浴血前锋 -2 不可能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电压一样,可以的

注意并联线用同样线径的

网友:
一般不推荐这样使用。万不得已要加零点几-几欧平衡电阻。

网友:
同意LS,反馈回路都是独立的

网友:
不可以的

网友:
电流模式的可以 ,用 0.1-   0.5 欧姆功率电阻  平衡一下 , 输出电压不要相差太大

网友B:
回复 楼主:

好像可以,输出端正极上窜个二极管就行,仪表控制柜,plc控制柜里的直流双电源热冗余,两个电源就是通过防倒灌二极管模块并联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像可以,输出端正极上窜个二极管就行,仪表控制柜,plc控制柜里的直流双电源热冗余,两个电源就是通过防倒灌二极管模块并联的

正解

浴血前锋 -2 楼主说的是‘电流不够’,和冗余两个概念

网友:
输出加两个二极管防反向电流

网友:
电压源不能并联,因为不能保证两个电压完全一致!

网友:
串联可以,并联尽量不要,非要用的话也不是不可以,可能达不到想要的效果

网友:
不懂就别胡说八道误人子弟!!!!!!!!!!!!!!!!!!

网友:
前提是电压一样,不一样当然不可以

当然,不一样也能调到一样

网友A:
网上关于此问题的讨论不少,并联成功的实践者也大有人在

这是两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网上关于此问题的讨论不少,并联成功的实践者也大有人在

这是两例:

能用不代表通用,这个跟开关电源自身特性关系很大,弄不好就是两边钳制,一边在努力抬升电压,另一边在一抽一抽的震荡,绝对不建议这么玩。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像可以,输出端正极上窜个二极管就行,仪表控制柜,plc控制柜里的直流双电源热冗余,两个电源就是通过防倒灌二极管模块并联的

这个方法可以,但是二极管有压降,电源功率在二极管上有损失。

网友C:
真有趣,自己不行就说人家也不行,人家行了吧又说人家不通用,这DIY不就是个把不行变可行的过程嘛,至于加俩二极管隔离或加俩电阻均流或调调电压,对DIY来说应该不是啥难事

曾经并过能行的路过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真有趣,自己不行就说人家也不行,人家行了吧又说人家不通用,这DIY不就是个把不行变可行的过程嘛,至于加俩二极管隔离或加俩电阻均流或调调电压,对DIY来说应该不是啥难事

曾经并过能行的路过

真有趣,有的行有的不行的到你嘴里就变成行了,这DIY是个过程,过程要讲方法和道理,你试了说行,别人试下来不行,那到底行还是不行?行的原因是什么?不行的道理又是什么?不讲讲清楚你永远就是个照葫芦画瓢的DER而已,怎么,还讨论不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