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有人用KV 1900的电机飞过64MM的涵道 么```

楼主(2011-04-18):
有打算上个KV 1900的
电机
,搭配6S 1200mah的
电池
来飞64MM的涵道飞机..
不知道暴力程度能不能赶上4S 的4800KV电机``

网友A:
  應該可以吧

网友B:
不是这么简单算的,要考虑你的电机和电调能不能承受得了这个电压和转数。
一般还是用专门的函道电机为好。

网友C:
仅仅从理论转速上来说,kV1900的电机配合6S电池相当于kV3800的电机配合3S电池。这样来看,暴力程度跟kV4800的电机配4S电池是没法比的,不过电流确实会低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