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左右横向震动,求助

楼主(2011-04-18):
油门在30%时,飞机在地上未离地向左震动的利害,请问是什么原因阿

网友A:
大浆不平衡是最常见的原因

楼主:
回复 网友A:
买浆的时候,说是已经平衡了的

网友B:
左右震动? 是不是左右来回摆动啊 如果是摆动 1 可能感度高了 2 中立点没搞好 3 ····楼下继续 如果是震动的话 SPORT 检查皮带松紧 大奖····很多原因 如果是前者恭喜你很好解决如果后者最简单的办法全部拆了一点一点装测试 直到找到那个(几个)震动的原因 哈哈 希望对你有帮助 不全的楼下继续··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是摆尾,是机身横向摆动

楼主:
顶一下,在线等

网友C:
大桨锁紧点看看。两边松紧要差不多。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还要锁紧?我放的应该算是比较松的

网友D:
十字盘不平也是原因,还有就是受地面效应影响比较大,左飘很正常。。

网友E:
横向移动太正常了啊

网友E:
尾桨的推力没有抵消的原因

网友F:
是否大浆转速太低。

网友G:
检查桨平衡和桨夹松紧度

网友H:
大齿盘不平衡,?

网友I:
好像什么都有可能?

楼主:
回复 网友G:
谢谢.

网友J(2012-10-04):
引用 楼主:
买浆的时候,说是已经平衡了的
明显是大桨不平有双桨,人家卖说平衡了只是平衡了重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