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拆过B8的朋友

楼主(2011-04-18):
最近按键有点时好时坏想拆开看看,卸掉螺丝,拿掉左右挡板和散热片里那根铁片后,就是抽不出电路板,被那几个按键挡住(就是图片里红圈的那排),想请教一下有经验的朋友该如何操作能把电路板拿下。

网友A:
把红圈的地方(同一边的两头)朝外掰,然后底板就能取出来。不用横向抽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红圈的地方(同一边的两头)朝外掰,然后底板就能取出来。不用横向抽出来~

谢谢,回家再试试

网友:
不用那么麻烦,我拆过,那4个碍事的按键是可以扒出来的,然后电路板就可以轻松抽出来。
我的办法是用小号的平口螺丝刀从侧面的开口伸进去,插到每个按键的根部,然后轻轻一敲,按键就出来了。把

网友:
 那四个按键你从上边用个小镊子或者尖嘴钳夹住轻轻一拉就出来了,主板就可以平抽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