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TR..问题

楼主(2011-04-18):
玩着玩着就没反应了,,在开就说发射机电源没开,,可我的是开着的,,请问这是控的问题还是狗的问题

网友:
和我情况一样  先看电脑里的控制面板 游戏手柄控制里面看有没有信息 如果没有说明狗坏了 如果有那就是遥控器数据线的问题 看看有没接触不良  最后那就是控的问题了

楼主:
看了没有,,应该是狗坏了,谢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了没有,,应该是狗坏了,谢谢了

网友:
接触不好是大有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