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eba ap的控怎么改hp

楼主(2011-04-18):
请教高手。

网友:
把 A 换成 H ……

网友:
搜索论坛帖子、加一只电阻就搞定了、我改好了

网友:
开个玩笑,有改造的模块,买一个回来加上,论坛里搜搜,改完之后,控就有HP和AP的所有功能,并且能存储的模型数量也增加了……

网友:
什么是ap hp?我t8fg,算什么?

网友:
我想把6EXHP改成AP的。

网友:
那就换一个呗。。

楼主:
多谢各位高手,我找找看

楼主:
看了几边可能还要回去改改看,现在在北京,等回了唐山出了问题在向高手请教

楼主:
多谢各位高手,你们就是我前进的力量。

网友:
找铜河,在他那买块改装板,有散装的也有板子焊好的,自己改,很容易的,我改过好几台了。

网友:
在R15-14加电阻可以了

AP。R14-15之间是高电平
HP。R14-15之间是低电平
AP改HP,R14换个大电阻就行,不过低电平,
HP改AP,反之

网友:
现在会改的人不少了,可喜可贺。

楼主:
那个半有卖成品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个半有卖成品的吗?
有的,可联系我。

楼主:
我的是AP的改完了AP能用,转到HP的时候舵机抖,推遥控器摇杆舵机没反应,问问高手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A:
我的HP改成两用,铜河的改装件,挺好用!

楼主:
我是拿AP改的,不会是AP的不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