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烧了,怎么办?

楼主(2011-04-18):
急急急,各位大哥,前天小弟用雷鸟的PS2接口连接电脑串口,想玩玩模拟器。昨天发现飞机接受不到信号了,这样的问题怎么解决啊? 求教高手,串口连PS2接口也会烧设备吗?

网友:
不会是串口的电流倒灌烧了控芯片吧?

网友:
我很好奇你是怎么把PS2插到串口上的

网友:
这是神马控?

网友:
用PS2的接口

网友:
你不会把控调成ppm吧?啥猜的

楼主:
是雷鸟的控. 是在咱们论坛里找到图片 胡乱连的

IMATs

网友:
-12V直接进控了,基本是要返厂了,PPM输出一般直接从MCU出来,这么个接法MCU很可能废了

网友:
    不要搞复杂了   别看国产控上面的接口有这么多脚  其实就两根有用的

楼主:
不是吧这么悲剧啊,那个图还是咱们论坛里发的。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103030
这个还能不能修修了?大哥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