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电焊机。?求解。有更新图片!

楼主(2011-04-18):
我用2kva的变压器做的电焊机,初级220v次级4000v,把次级拆了用BV-16铜线绕次级,次级空载电压30v,焊接时用2.5的焊条能起弧,但不是很容易。而且飞溅大,一根焊条噗噗噗噗的就没有了。焊疤不平。气泡多。不易烧透。请问师傅们,要怎样改进,谢谢!
五一在家改造了一下,感觉要好一点,现在上图,铁芯口子形,尺寸高22cm,宽13.2cm,叠厚7.2cm,芯柱宽4.4cm,口子形中间内空宽4.4cm。相当于总宽=2个芯柱宽加口子形中间内空,4.4*2+4.4=13.2cm并再请师傅们提出宝贵意见,谢谢!

改造前,次级只有30v左右

改造前,次级只有30v左右

改造前,次级只有30v左右

改造前,次级只有30v左右

改造前,次级只有30v左右

改造前,次级只有30v左右

改造前,次级只有30v左右

改造前,次级只有30v左右

改造后,次级有47v左右

改造后,次级有47v左右

在一边加绕了十几圈,由于线大了,不能再加了

在一边加绕了十几圈,由于线大了,不能再加了

焊接时有六十几安,有时有100a,电压下降到22-30v。

焊接时有六十几安,有时有100a,电压下降到22-30v。

起弧容易,一点就着,效果图,焊缝有些不平,但加大电压后感觉飞溅小多了,1根焊条能多用一会了

起弧容易,一点就着,效果图,焊缝有些不平,但加大电压后感觉飞溅小多了,1根焊条能多用一会了

效果图,焊缝有些不平,但加大电压后感觉飞溅小多了,1根焊条能多用一会了

效果图,焊缝有些不平,但加大电压后感觉飞溅小多了,1根焊条能多用一会了

效果图,焊缝有些不平,但加大电压后感觉飞溅小多了,1根焊条能多用一会了

效果图,焊缝有些不平,但加大电压后感觉飞溅小多了,1根焊条能多用一会了

效果图,焊缝有些不平,但加大电压后感觉飞溅小多了,1根焊条能多用一会了

效果图,焊缝有些不平,但加大电压后感觉飞溅小多了,1根焊条能多用一会了

效果图,焊缝有些不平,但加大电压后感觉飞溅小多了,1根焊条能多用一会了

效果图,焊缝有些不平,但加大电压后感觉飞溅小多了,1根焊条能多用一会了

效果图,焊缝有些不平,但加大电压后感觉飞溅小多了,1根焊条能多用一会了

效果图,焊缝有些不平,但加大电压后感觉飞溅小多了,1根焊条能多用一会了

继续试反绕线圈的效果,由于线太大了,按以上师傅说的只反绕了3圈,空载电压下降到45v,可能是反绕圈数不够 ...

继续试反绕线圈的效果,由于线太大了,按以上师傅说的只反绕了3圈,空载电压下降到45v,可能是反绕圈数不够 ...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解答!另我的铁芯是2kva的,空载电压做成55v,焊接电流会不会下来而烧不化焊条呢?若焊接电流依起弧电压算的话,还是有6.70A。

网友:
焊接变压器和普通的电源变压器最大的不同是焊接变压器在焊接时具有陡降特性,也就是说在焊接时电压会陡降下来,然后维持相对的稳定,而普通电源变压器要求输出电压相对平稳,
你的焊接电压稍低了,能达到70V比较好,然后接几个抽头能调节一下电流,电压高是为了好引弧,而电压高又会使焊接时飞溅多,焊条很快烧完,焊接时声音感觉不柔和,稍微拉长电弧就会断,解决这一矛盾的就是陡降特性啦,具体的做法比较简单,就是在线圈的末端再反饶几圈,具体多少看你的需要了,你可以查一下相关的资料,相信你一定会解决的。

网友:
有这么个变压器还不如去做个点焊机。

楼主:
谢谢几位朋友!在线圈的末端再反饶几圈产生的电压会不会有冲突哟?谢谢指点啊!

网友B:
还以为是文物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以为是文物

哈哈,同感!!还是殷商时代的

网友:
2KVA小了点了,难以达到好的焊接效果啊。找点薄的料,30以下的角铁试试能不能吃透了

网友:
看你的焊面分析以下几点,1焊接行走太快,2电流有点小,3焊缝太宽,4焊件太厚,5焊面是否除锈。6电焊机功率小

网友:
杯具!!4000V变压器卖了都够买焊机了。

楼主:
谢谢朋友们的分析! !看来问题较多啊!4000V变压器成色较差,是一控制柜拆的。4000V次级线圈用角磨机切来大约7斤漆包线卖了。太细不好拆。

楼主:
继续等师傅们更多的指点,谢谢!!

网友:
看楼主的铁片貌似铸铁的。一般电焊都是焊低碳钢的。你换个角铁再试试。

网友:
2kvA的变压器不小了,完全够用。我用700瓦的补偿变压器改过一个电焊机,输出60V,用2.5的焊条很好用.只是不能长时间使用。

网友:
楼主的铁很像是铸铁,那样的话就要提高输出电压,改用不锈钢或铸铁焊条。

楼主:
谢谢师傅们!那个不是铸铁,只是绣得厉害,没打磨就开始焊。再问一下师傅:若输出提高到60v,焊接电流有好大呢,如果有陡降特性的话应该不会是2000/60=33A,应该是2000除以正常焊接时焊钳与工件两端的电压,对吗?

网友:
这东西可能是频敏变阻器!电工手册有介绍:loveliness:

网友:
你的硅钢片是日字形还是口字形?日字形的不能做电焊机。30V都能正常起弧。焊接时的电压是工作电压。日字形的硅钢片做的是常规变压器。没有陡降的外特性。

网友:
我用补偿器改的焊机就是日型铁芯,初级直径1.3MM,次级12平方的扁铜线,2.5焊条,3.2的没试。长时间使用发热严重易烧。楼上所说30V就能起弧,但不能焊件,易粘,40V 才能真正起弧并可焊件。输出50V即可

网友:
楼主把铁心的具体尺寸说一下,长X宽X叠厚,日或口字型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师傅!因为那个东西在老家,

具体长宽高只有5.1回去看一下并且

把实物图一并奉上。我隐约记得长

是24cm宽14cm叠厚7.5cm。口字形铁

芯。线包上写有2KVA,初级220v次级

4000v。我保留初级,次级由于没有

扁铜线,用塑料铜芯线16平方毫米

绕的次级,次级空载电压30v。

网友:
次级最好用双玻璃丝包的扁铜线,输出在50V 以上,若焊不锈钢,要提高到75V以上

楼主:
回复 网友C:

再次谢谢您的耐心解答!这次回去后把次级改过并把参数奉上再麻烦您看一下。祝你快乐!

网友:
haha

不能用日字形的的铁芯。把日字形中间的那个拆了变成口字形。

楼主:
恳请师傅们指教!

网友:
把次级的线都绕在同一边,以增加漏感,就可不反绕了,把胶皮去了包黄蜡绸可多绕些匝数以增加电压

网友:
看到你改的电焊机了。这样是不好使的。二次反绕一点用处也没有只能降低输出电压。还有楼上朋友说的也不能彻底解决问题。这个东西说起来不是三言两语能讲明白的。因为你的硅钢片截面积小。要想达到理想程度需要重新设计。你可以到机电商场看一下小型的电焊机。实在弄不明白时。我可以给你画个电路图。我在20年前就用1000W的变压器铁心做过。效果还是不错的。印象中好像铁心截面积是40平方厘米。

网友:
好东西

为了让特性软些,要把原边和付边分开,各占一边。次级的线径要粗些。

网友:
好东西

必要的情况下可以把几股线刨了塑料皮用细绳或绝缘纸包上就可以绕。

网友:
初级线圈应在次级侧绕一层,使焊机具备陡降特性。同时将次级线圈改为扁铜线,匝数越多电流越大,中间加抽头可增加点焊功能

网友:
自制的安全性有问题吗

楼主:
应该没问题吧,一次线用绕线夹与铁芯隔开的,准备在焊机上装一个风扇,能保证温度不超温绝缘应该没问题。

网友(2012-03-02):
做个IGBT焊机还差不多,这玩艺儿费电、重。

网友:
所谓陡降特性,其实就是恒流特性。电焊机跟变压器最大的不同就是,变压器的输出内阻很低,它的输出电流是外电路的电阻值(阻抗值)决定的;而电焊机的动态输出内阻很大,输出端允许短路而短路电流比工作电流大不了多少(变压器输出端短路,时间稍长就会烧毁)。
楼主所做的这台电焊机,实际上是个变压器。之所以能焊接是因为它的总功率不大因而绕组的直流电阻比较大,再加上焊把线、电源接线及电网的电阻值,使它得到了一些附加内阻,所以短时间短路还不至于马上烧毁。但这个内阻肯定是太小,这样造成电弧短的时候电流太大,电弧拉长电流又急剧减小(所以易断弧)。焊条接触工件时电流太大造成飞溅,焊缝质量无法保证。
基于现有的材料,要得到陡降特性,有以下几个办法:
1,最简单也是最山寨的办法,就是用比较细又比较长的电源线和焊把线。这个办法效率低(电源线和焊把线发热)、效果一般(只是改善飞溅和稳定电弧),但最省事。
2,电源端加电抗器。也就是把一个电抗线圈串联在电源线上,电抗线圈的作用是大幅度提高电源内阻,从而得到比较好的陡降特性。这个线圈的铁芯截面不应小于变压器铁芯截面的1/3,电感量50~100毫亨,具体匝数根据铁芯截面计算。也可以做成多抽头线圈,用开关切换选择输出电流。这个办法会进一步增加重量,但效果肯定比第一个要好,也不是很费事。
3,重新绕制线圈。这个最费事,但可以做到最理想。实际就是把现有的线圈拆除,用直径2.0~2.2mm的漆包线绕初级,注意要全部绕在铁芯的一侧柱上;用截面积12平方毫米(2X6)的扁铜线绕次级,全部绕在另一侧柱上,空载引弧电压65V~70V。绕好后如果窗口内还有剩余空间,可以另找硅钢片制作一个可动铁芯,长度正好等于窗口高度,截面尽量大(以不碰到绕组为准),用螺杆推动在初次级之间调节输出电流。这样就跟一般的交流弧焊机完全相同了。

网友:
学习了电焊知识,谢谢各位

网友:
我也有个3KW的口型变压器! 次级原来是100V输出,我拆了20多圈变成70V了。这个电压可拿来焊接吗。次级原来的铜线5平方,如果我只想用来焊小件,用细焊条,要怎么改进呢(电压和次级平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