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了条玩具船,用比例遥控,自制有刷电调。(新增电调部分的制作资料)

楼主(2011-04-18):
给儿子买了条玩具船,还挺大,长度超过1米。原配550电机,两通道开关遥控。

外观

船舱。空间还挺大,设备有个专门的盒子,悬空架着,船舱进水也不容易泡到设备。

转向是连螺旋桨一起转的,舵被我不小心碰断了。没舵的情况下,开起来还是挺灵活。

原配的是个玩具级的固定角度开关舵机。图中被我换上了以前玩飞机时剩下的FUTABA舵机。厂家已经为改装做好准备了,舵机可以直接装上,不用做任何加工。

在淘宝收了套FS的枪控,把原配的设备通通丢一边去了。自己设计了个电调,开始是双向的,后来发现没必要。电机倒转船也很难后退,而且双向电调要用4颗MOS管,工作也不是特别理想,就拆掉了三颗MOS,改为单向的了,改单向后工作得很理想。电池用的是我玩飞机的3S 2200mAh 20C 电池,跑得还有模有样。用双向电调时电路没调整好,好几次跑的过程中把焊锡烧化了,把电机线都烧掉了。改为单向电调后大大可靠了,上周六在一个满是水草的小水塘中跑,居然把550电机的电刷给烧断了,电调还是好好的。

网友A:
酱油比鸡贵

网友:
支持改造,玩的就是自己的乐趣!

楼主:
引用 网友A:
酱油比鸡贵

哈哈,还好。
控花了100,是别人要换2.4G出的,崭新未用过的;
其他都是平时的零件堆里挖出来的,算不得成本。电池是飞机用的,不能算到它头上。
船在淘宝上最便宜一家买的,花了两百多。
酱油钱没超过鸡。

网友B:
楼主,你的船是只用1个550电机来跑吗?速度能到多少?有刷电调的制做方法很有兴趣,分享
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的船是只用1个550电机来跑吗?速度能到多少?有刷电调的制做方法很有兴趣,分享
一下吧。

是的,只用1个550电机。我不是专业玩船的,没有测速的装备,也不知速度能到多少,保守估计应该在30以上吧。
上周把电机烧了,刚又买了个580的回来,稍修整了一下装了上去。
有刷电调在调速器版曾经发过个帖子,不过MS感兴趣的人不多(有朋友说是由于用了单片机),后来没有再更新。如果你有兴趣,那我明天在这里再把最新的以及改单向后的电路再发一遍,因为资料保存在公司的电脑里。

楼主:
把自己弄的有刷电调的资料贴一下。PIC12F615大概是几块钱的样子,没有烧录器的朋友可以在买芯片时请卖家代烧一下,只要把那个.HEX的文件给他就可以了。单向与双向都用同一份代码。

简化后的单向电路

双向电调。图中很大一块是为了保护而增加的,功能性的部分其实很简单。

这是源代码以及HEX文件。

网友C:
这么好的文章这么没人顶?支持一下
我也想做个电调,请问一下和电机并联的那个二极管叫什么?

网友D:
3003的陀机用来做方向陀,不知力度够不够,,

网友:
搞过,船壳太软了

网友:
LZ 好手工,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么好的文章这么没人顶?支持一下
我也想做个电调,请问一下和电机并联的那个二极管叫什么?

谢谢支持。那个二极管是续流用的,最好用肖特基型的,如果没有,一般的整流管如1N4007等的也可以。尽量选用电流大、压降低的型号较好。
引用 网友D:
3003的陀机用来做方向陀,不知力度够不够,,

好眼神!一下就看出是3003了。这个舵机试下来力度没问题。

网友:
 想要成品板,拿来玩小飞机!

网友:
支持DIY,单片机高手!小弟自愧不如·哈哈·

网友E:
不太高级

网友(2011-07-03):
长度超过1米的船,船壳的强度怎么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太高级

那你做个拿出来看看

网友:
承接DYI航模制作

本人做批发定做泥塑泡沫玻璃钢工艺品雕塑 电话85551686

网友:
这船哪里能买到啊

网友:
干脆就大改一下, 装个95毫米的吸水舵。 电机用无刷吧。

网友:
我也改了这样一模一样的船。这船壳太软,很不喜欢。我是上的580有刷,3S电,原装桨,3.5米/秒左右,.换440的话肯定快多了,开起来很稳,声音很有节奏感。这船壳是两层的,破洞后,中空层全进满水.桨的设计在转向时能量损耗很大,空转的话,稍一会,产生的热量就可以把手指烫起一个水泡。

网友F:
楼主说说电调双向的有些什么问题?现在解决了吗?想D一个

网友G(2011-08-02):
船壳能在里面加一层树脂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说说电调双向的有些什么问题?现在解决了吗?想D一个

因为不想再加一片TC4424了,双向那个电路的倒转驱动是GPIO直接驱动的,所以驱动倒转的那个MOSFET发热会稍严重些;
主要原因还是由于螺旋桨的关系,倒转时基本没什么拉力,船想倒车很难。所以我看看反向挺鸡肋的,就干脆全摘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船壳能在里面加一层树脂胶吗?

这个双层船壳是粘死的,双层之间估计很难做什么动作了。我动作不激烈,所以壳子目前倒是没什么问题。

网友:
铜管做的水冷好像没有用吧

网友:
 好手艺啊

网友:
楼主,3S 2200mAh 20C 电池是11伏特吧!我也买了这个船,550电机原配的是7.2v的电池,我问老板我有个12v的电瓶好用吗?他说以他的经验估计不行,比较容易烧电机。
我看如果3S 2200mAh 20C 电池电池11伏特可以的话,那么12v应该也没有问题吧?楼主请以你的经验判断一下,谢谢啦!~

网友:
很关心这船的壳.

网友:
这是什么牌子的船啊,很关心这船的壳.强度到底怎样.

楼主:
550的电机有很多规格,6V的、12V的都有。这个船上3S的电池可能有点过头,我在一个水草很多的池塘里跑把电机烧掉了。保险一点的话换个电机,或者用2S的电池(3S电池充满电是4.2*3=12.6V)。
这个壳确实感觉比较薄,不过还算有韧性,不是很暴力地撞的话,应该不太容易破。
不少朋友站短我问买的地址,我当初是在淘宝搜“水冷 快艇”找到的。

网友:
见过这种玩具船
支持改造!!!!

俺单通改了托马斯小火车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515789

网友F:
引用 楼主:

因为不想再加一片TC4424了,双向那个电路的倒转驱动是GPIO直接驱动的,所以驱动倒转的那个MOSFET发热会稍严重些;
主要原因还是由于螺旋桨的关系,倒转时基本没什么拉力,船想倒车很难。所以我看看反向挺鸡肋的, ...

能给个改过点电路和代码吗?准备动手做个,毕竟双向的要更完美点。

网友:
我对电子方面太白了 看了帖子 完全看不懂啊  想自己做 无从下手

楼主:
引用 网友F:

能给个改过点电路和代码吗?准备动手做个,毕竟双向的要更完美点。

代码不用变。电路的话再加一个TC4424驱动,原图的“RVS”这条线是直接接到MOS管的,只要再加一片TC4424串到R8与Q4的栅极之间即可。

网友:
学习了,正找了。谢谢

网友H:
lz你好,用你的hex文件烧到PIC12F508单片机程序不运行,有烧程序的步骤吗,贴出来学习下,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lz你好,用你的hex文件烧到PIC12F508单片机程序不运行,有烧程序的步骤吗,贴出来学习下,谢谢了。

PIC12F508?我查了一下,你这个与我用的PIC12F615差别太大了,硬件资源缺的不是一点点。程序中3个TIMER都用到了,还有PWM控制器也要用。PIC12F508只有一个TIMER,PWM根本就没有,所以肯定不能代用。

网友:
怎么不改无刷

网友F:
引用 楼主:

代码不用变。电路的话再加一个TC4424驱动,原图的“RVS”这条线是直接接到MOS管的,只要再加一片TC4424串到R8与Q4的栅极之间即可。

是这样加吗?请楼主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是这样加吗?请楼主指教

只需要加TC4424就行,多加的二极管和电容去掉就可以了。新加TC4424的OUTA弃之不用。注意“RVS”这个网络标号需要删掉一个,因为你已经用线直接连上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只需要加TC4424就行,多加的二极管和电容去掉就可以了。新加TC4424的OUTA弃之不用。注意“RVS”这个网络标号需要删掉一个,因为你已经用线直接连上了。

新加TC4424的INA脚也是空着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新加TC4424的INA脚也是空着吗?

空着或接地都可以。

网友(2011-09-05):
引用 楼主:

空着或接地都可以。

收到

楼主:
有朋友反应遥控器开到最大时,PWM输出没有达到100%占空比。
因为当初是按自己的遥控器调的,所以可能会有些差异。
本来开始是打算做一个学习功能在里面的,就是可以自己学习遥控器的最大行程,可是能玩后发懒了,就没再继续弄。
改了一版把判断最大行程的范围稍扩大了些的,发在这里,请有问题的朋友下 载重烧试试。

增加换向延时;缩小反向油门行程

网友:
改改玩具,更有意思!周街都系比赛用船!

网友:
期待这个电调越来越完美。

网友(2011-12-14):
最早入魔的时候跟TB买过条油的!没玩几次船底就叫甲醇腐蚀烂了!现在这个紫光一号的仓盖我还有

网友(2012-05-24):
看看

帮忙看看这几种都可以用吗,那个功率大一点啊,我想用11.1V25C的锂电池。

1 小时前 上传
下 载次数: 0

这个形状跟原装的冒失一样

1 小时前 上传
下 载次数: 0

这个也是70N03的形状有点不一样

1 小时前 上传
下 载次数: 0

这个是75N75的

回复 编辑 使用道具 评分
悔悟卡

匿名卡
显身卡

d1inghui d1inghui 当前在线
最后登录2012-5-24注册时间2011-6-10积分403精华0帖子162  IP卡

, 积分 403, 距离下一级还需 597 积分最后登录2012-5-24注册时间2011-6-10积分403精华0帖子162 8#

网友:
一看楼主就是懂电路的,我原来用的是三节A123电池结果烧坏了,实在没办法,现在改用自己焊的7.4V25C的锂电池,论坛里的人说是场效应管烧坏了,说可以换成75N75的,我在这方面不怎么动,帮忙看看有什么办法。

4 分钟前 上传
下 载次数: 0

网友I(2012-07-27):
你的这个单向的3.7V的可用吗,可直接接驱动管吗?

网友J:
回复 网友G:
用聚氨酯发泡胶应该可以,还能增加船体刚度。

网友K:
有视频吗??????

网友L(2012-11-08):
真牛!!!也想自制个电调 不过太复杂 还是算了

网友M:
电机再换大电调可能要烧了。

网友N:
楼主很专业,买船的连接能私信分享下?

网友O:
楼主,如果装2只550,是不是可以快一些?我的艇长0.9米。另外,你的4只场效应管容易烧可能是输出电路有共态导通。

网友P(2013-02-25):
能把你QQ告诉我吗 请教你几个问题

网友Q:
好船好船好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