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急。我安装凤凰3.0,运行出问题了“救我啊”

楼主(2011-04-18):
刚安装好凤凰3.0,运行就会弹出,没有找到d3x9_43.dll..求高手指点。。。。

网友:
有两个文件没安装

楼主:
没有找到d3x9_43.dll..解决又出新问题。。

楼主:
怎么会又弹出这个**框

楼主:
求高人指点。。。

网友A:
下 载DirectX 9.0c最新版安装就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
恩 就LS说哪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 载DirectX 9.0c最新版安装就可以解决问题
我的就是DirectX 9.0c啊

网友:
有可能安装出错,缺文件,尝试重新安装试试

网友:
第一个是缺个文件没装,重装DX9.后面那个是说你的显卡达不到最低要求,估计是驱动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就是DirectX 9.0c啊

重新下 载2010或2011最新版,我开始安装和你一样的问题,重新安装新版的DirectX 9就OK了

网友:
安装目录是英文的吗?中文的不行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