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彩看到W,KW这个词 ,请问和拉力有什么关系?

楼主(2011-04-18):
....只知道1KW=100W灯泡用10小时,P=U*I 和拉力有对应关系吗?

网友A:
 1KW=1000W。你说的100W用10小时是耗电量,单位是KW/小时。

网友:
1KW=10个100W的灯泡同时开启的功率
1KWH=100W的灯泡开10个小时

楼主(2011-05-31):
LS这个是指的电量消耗的问题.... 比如500W的电机 最佳桨效下 能产生多少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