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7步进电机做微型数控车的主轴驱动电机后第一次胡乱车螺纹

楼主(2011-04-19):
车床主轴换57电机后第一次胡乱车一下螺纹,纯粹是瞎搞的,无螺纹车刀、无螺距、无规则三无产品。图还不会画,软件也还不会用,只是调好主轴转速和进给转速,就这样车了一下,改变螺距只需要改变一下主轴转速及进给转速就可以了,可以随意的调,要大要小都很容易,也是想初步了解一下车螺纹的原理。大伙随便看看就可以了哈!

网友:
如果车大螺纹无力的话可以考虑加个动力刀头,旋风铣,呵呵

网友A:
步进做主轴车螺纹是很规则的,用mach3自带的加工策略,做出来的东西是很完美的,不但可车螺纹,还可车滚花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步进做主轴车螺纹是很规则的,用mach3自带的加工策略,做出来的东西是很完美的,不但可车螺纹,还可车滚花

再次请教一下.不知道在这种情况下还要不要加主轴转速光电传感器呢?

网友:
加个动力头当车刀就无敌了!!

网友:
记住,乱了,现在有开环的步进主轴,有伺服主轴,只有常规动力主轴加脉冲检测,,,,MACH3春天一样的点燃着我们的心扉,,,,,,,,,,支持试验,,,,,,,人有多大胆 底油多大产

网友B:
俺最头疼的就是车螺纹,要是真行的话,俺是肯定要搞一个的了,到时候需要楼主多帮忙了,俺有57、3A长步进电机,有110V的那个驱动,楼主看咋样?剩下就是看俺咋和俺的小雕铣配合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再次请教一下.不知道在这种情况下还要不要加主轴转速光电传感器呢?

加了就是一个闭环或者半闭环的,不加就和其他控制轴一样,开环控制在安全转速范围内也是可以的,当然作为车因为卡盘的惯性原因,转速就很重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了就是一个闭环或者半闭环的,不加就和其他控制轴一样,开环控制在安全转速范围内也是可以的,当然作为车因为卡盘的惯性原因,转速就很重要了

这样即是说加了比不加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俺最头疼的就是车螺纹,要是真行的话,俺是肯定要搞一个的了,到时候需要楼主多帮忙了,俺有57、3A长步进电机,有110V的那个驱动,楼主看咋样?剩下就是看俺咋和俺的小雕铣配合了。。。。。

估计110V的高速表现会更好

网友D:
各位机油,谁那里有好用MACH3的中文版,和教程啊?我是纯菜鸟……
在这先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各位机油,谁那里有好用MACH3的中文版,和教程啊?我是纯菜鸟……
在这先谢谢了!

我的邮箱:niepan0212@126.com     下 载链接也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各位机油,谁那里有好用MACH3的中文版,和教程啊?我是纯菜鸟……
在这先谢谢了!

看这里自己找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365951&highlight=mach3

网友:
看来加个闭环或半闭环还是有必要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为了完美追求,还加上吧,这样可以很好了解车床的性能及工作状态,非常有必要,光电开关随处可见,按装一点也不麻烦

网友:
非常感谢前辈赐教

网友(2012-10-19):
麻烦吧机器上图吧,什么电机和驱动啊,详细介绍

网友:
调整好参数就可以车螺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