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模拟器中练自旋翻感觉比别人的慢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1-04-19):
就是是慢动作,比别人慢了一倍不止,但动作是对的,
是否要调快G4的速度?

网友:
加大模拟器中方向舵的比率,顺便也提高些副翼和升降的比率就可以了。
单纯调快G4的物理速度不推荐,因为重力加速度同时也上升了就失真了。

楼主:
请问怎么加大?

网友:
D/R开关是否打了?
设置里可以调节曲线,不过我的是英文的,也没有去研究。

网友:
编辑模型参数来修改

进入菜单,选择software radio项修改各通道的比率

网友:
把自旋速度加快一点翻起来就快了~

网友:
慢了好啊..这类动作是越慢越要求技术的.

网友(2011-05-24):
越慢越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