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实现“接收机一路输出信号”控制两个小继电器工作电路

楼主(2011-04-19):
大体上的想法是两个或以上的继电器根据接收机输出的1路信号分别实现闭合。比如油门杆量20%时,其中一个继电器闭合,杆量50%时,另一个继电器再闭合,杆量80%时,第三个继电器闭合。有没有最简单的模块或电路来实现这个问题。谢谢!!

网友:
可以!借助脉宽鉴别器便可实现。

网友A:
有个简单可靠的办法:在线路板上做多个触点,再做一个摇臂,转到不同的角度接通相应的触点,就象旋转开关一样,然后用舵机带动摇臂。以前模型的机械调速器就是这个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个简单可靠的办法:在线路板上做多个触点,再做一个摇臂,转到不同的角度接通相应的触点,就象旋转开关一样,然后用舵机带动摇臂。以前模型的机械调速器就是这个原理。

机械这个已经做成了,想试试用电子方式来做

网友:
电容积分比较,超过半值输出1

淘宝以上有做好的卖, 电子开关

网友:
楼上讲的那种电子开关不爽
用单片机作,可以做到多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