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X搞个试飞

楼主(2011-04-19):
在装有gps套件和设定好失控保护gohome的前提下急推油门,然后关闭遥控看飞机能不能回来

网友A:
呵呵。。。在楼主的测试方法下,现在貌似和控上失控保护设置有关,如果失控保护油门量设置恰当的话,并且当时的负载和气压、气流状况和设定失控保护时条件一样,关控后默念神马浮云一百遍说不定可以回来。。。

问题在于,玩家买GPS套件,就是希望有自动回航的能力,如果这个原始的诉求不能满足,那GPS模块附加的其他特性玩家就会忽略掉了,对玩家来讲就是花钱没买到想要的东西。。。所以。。。需要XA认真考虑回航时高度问题怎么解决,起码先给出个方案来让大家讨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在楼主的测试方法下,现在貌似和控上失控保护设置有关,如果失控保护油门量设置恰当的话,并且当时的负载和气压、气流状况和设定失控保护时条件一样,关控后默念神马浮云一百遍说不定可以回来。。。

问 ...
当时我决定买gps时就是这么想的,但试了几下后有点头大了

网友:
这次GPS上市比较仓促、大家耐心些、X会解决这些问题的。

网友:
应该找点用户试用

网友B:
关闭遥控已经是完全失控了。
这个时候需要借助接收机的失控保护功能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在楼主的测试方法下,现在貌似和控上失控保护设置有关,如果失控保护油门量设置恰当的话,并且当时的负载和气压、气流状况和设定失控保护时条件一样,关控后默念神马浮云一百遍说不定可以回来。。。

问 ...

等更多的人真的去用自动回航功能后,提出的建议会更加务实。

或许下面的比例,可以做一些分析参考:
99% 的情况,是看不清飞行方向后不知道怎么操控,这个时候自动回航可以马上帮你解决问题。因为一切都在可控中,只是看不清而已。
1%的情况,属于遥控器失控,事实上失控的时候一般不会一次失控,会断断续续,时好时坏... 这个时候天知道会发生什么...

至少在我使用过程中发现 ,失控时不是需要回航(这太理想了),而是需要迫降(遥控器有问题了,关闭遥控器也不是,不关闭也不是,这个时候应该是用最短的时间降落下来,停止电机工作。)

现在是有定高功能的,只是辅助性质的。自动回航的时候,如果定高,那是允许用户操控油门好呢?还是不允许?如果不允许撞到回航路途的障碍物怎么办?如果允许,就变成我们现在发布的这样了。所以,纠结呀...  等大家用一段时间再说吧。估计下一个固件会让大家更加满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闭遥控已经是完全失控了。
这个时候需要借助接收机的失控保护功能才行。

使用gps的玩家大多是想超视距飞行的,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拍出更好的片子,才能使飞行更有乐趣,超视距飞行的最大期望就是飞行器能拥有自动回航系统,在好的gps接收机、气压计、罗盘、带有失控保护的接收、算法得当的飞控的支持下,自动回航是有保障的。个人认为x650已经具备了自动回航的硬件条件,公司应该在自动回航方面下点功夫,把X的事业做大做强,我们看好X

网友:
引用 楼主:

使用gps的玩家大多是想超视距飞行的,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拍出更好的片子,才能使飞行更有乐趣,超视距飞行的最大期望就是飞行器能拥有自动回航系统,在好的gps接收机、气压计、罗盘、带有失控保护的接收、算法得当的 ...

现在已经有自动回航能力呀。

建议您先使用一下自动回航功能。

楼主:
不敢用啊!gps红灯一直跳过不停,还是大太阳哦

网友:
请看这里的安装方式。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4811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