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高手说说原理吗?

楼主(2011-04-19):
有高手说说原理吗?

网友A:
腹部好像有块调节重心的配重啊
坐等高人求解

网友B:
氦气球
俯仰调整一个重物的前后调整重心
鱼尾在空气中的摆动和在水里一个道理……

网友C:
 求原理!!~ 好神奇!!~

网友D:
俺不是高手,只是猜测。
1. 首先,里面冲氢气,让浮力基本等于重力。就像潜艇一样。
2. 方向控制是靠鱼尾巴,让尾巴偏向一侧摇摆就可以控制转向
3. 鱼肚子里,有舵机调节一个重物的前后位置来调节鱼的前后重心,来实现鱼的俯仰控制。进而实现爬升和俯冲。因为充气鱼很轻,所以内部的可调节重物也不需要很重。

网友E:
神奇个P啊 不就是肚子上 有调节重心的重物吗 尾巴摇摆 有什么神奇的 照直升机差远了

网友F:
我怎么觉得好像装了陀螺仪啊

网友G:
鳍动力
鱼尾摆动提供向前动力,改变左右摆动幅度可完成转向。
在胸鳍前有重物(是配平情况。可前可后)。移动重物的前后位置,可改变鱼的纵向姿态,也就完成了鱼的前进轨迹。。。。。

楼主:
看来楼上各位都答对了,改天用氢气球试试,貌似接收是很轻的红外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