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改了兔哥头

楼主(2011-04-19):
ZI6和兔哥头第2版买回来时间不短了,一直懒得去改。今天简单做了做功课就动手了。
手头没有硅胶,我们这天气也冷,热熔胶也化不了。另外考虑到热熔胶容易去掉,万一有什么不对还可以换回原装镜头座。
突然翻到几年前的N95手机自带的"高档"输出线,果然可以用,质量很好,就是有点长。不过HD接口不行,有杂图,始终出不来图像,不如何故。
现在问题是1. ZI6有两种制式,N什么和PLA什么的,有什么区别?选哪个?
2. 手头有个3节装7号电池盒,不知道能不能用。ZI6的输入电压帖子里都说是3.6V?可是两节AA不是2.4V么?
3. 热熔胶粘好底座后,去调整镜头的焦距,然后用什么固定?我也用了热熔胶。。感觉很难看,而且盖不了镜头盖了,不知有没有更好的办法。
不罗嗦了,上图。

网友:
不错,效果怎么样

楼主:
改之前录了一段,当时天大亮。改后天黑了在屋里录了一点,貌似没有白天的清楚。明天再上视频来给大家对比。

网友:
供电问题解决了吗?正常究竟是几伏啊?

网友:
1S锂电加一个二极管,是能够正常使用的.

曾试过加两个二极管,充满电的锂电开机一按录像就会显示电量不足的标志.

不加二极管,在论坛看到过有人说能用.但也有模友这样将电源板烧了.

网友:
我用1N4007,非常烫手。。。。恐怕得换个大功率的管子

楼主:
锂电有风险啊,万一烧板就完全失去省钱的初衷了。感觉5号电池也可以了,我的问题是3节7号行不行。。。
突然意识到我这根视频输出线用不了吧,我还没入手图传,图像发射上是用这种3插头的视频输入?
明天发对比视频来,不清晰了还得扣热熔胶。。。。

网友:
引用 楼主:
锂电有风险啊,万一烧板就完全失去省钱的初衷了。感觉5号电池也可以了,我的问题是3节7号行不行。。。
突然意识到我这根视频输出线用不了吧,我还没入手图传,图像发射上是用这种3插头的视频输入?
明天发对比视频 ...
经过无数模友的使用,证明1S锂电+二极管是非常安全,并且还能防止反接电源,也起到一个保护作用.

我现在用1N5392,发热量比4007小多了.个头也没有5408那么大.,基本能接受

楼主:
改之前原装镜头

改兔哥第二版,天气有点阴,光线不是很好,噪点比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