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轴按在机子上 步进电机就有问题 怎么解决?

楼主(2011-04-19):
主轴和机床分开 可以控制 可以 调速 按在机床上 步进就嘣嘣响 步进
电机
微动 主轴无法控制了 这个问题怎么 处理? 有人说 是 地线问题 我的地线没问题 埋在地下一米铁棒

楼主:
问题 怎么没人帮我

网友A:
你把问题描述得再清楚些,或许我可以帮你分析分析。
用的什么主轴,主轴驱动器是什么,主轴的速度是用什么控制,
步进电机是什么,步进驱动是什么,用了什么驱动隔离板,
主轴和步进电源之间有什么关联。
另外 ,楼主好像年龄很大,是私塾里学文言文出身的?

楼主:
57三洋 步进 6560的驱动 1.5kw的主轴 裸体变频器 主轴 mach3 控制

网友A:
楼主真是惜字如金。
主轴速度控制先不要联电脑上,用手控。看情况再往下分析。

网友B:
测下主轴3相和外壳之间是否绝缘的?如果通路了,证明定子线圈坏了

网友C:
可以尝试在步进电机驱动的接电处,加个滤波器。

网友D:
楼主可以试试这些方法:
1.步进驱动板的控制输入线加磁环
2.在步进控制信号接光耦处与地之间并联电容(如没有光耦在接6560芯片处),电容60pf以内。太大了容易导致换向时失步
3.有条件的话变频器输入端加一个滤波电路。加一个金属外壳,外壳接地,并通过安全电容(耐压一定要保证)和输入相连

网友E:
毫无疑问,这是变频干扰造成的

网友F:
变频器干扰 可以加电源滤波器
在你的变频器输入端 电脑电源输入端 和步进电机电源输入端加装电源滤波器 ,还有变频器和电机的连接线 需要带屏蔽的

网友A:
BS一下楼主,别人忙着替楼主出主意,
自己不知道跑哪里去了,
也每个朝对。

楼主:
谢谢ywjianghu 网上买滤波器 本地没 等回来才能测试啊

网友G:
试好了没有?

网友H(2012-04-05):
本帖关注11个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