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衡大桨为什么需要在重心上贴贴纸?

楼主(2011-04-19):
调试450第一步经验都是先平衡大桨,所有的经验帖子都强调一点,需要先找到重心
这点我一直想的不是很明白,平衡大桨的理由是:当装在旋头上时如果大桨重量不平衡
导致旋头两边受力不均匀就会出现飞机飞起来的时候机身震动甚至出现双桨!这个是很
容易理解的。
那么找出重心后,配平贴纸贴在重心上,只是为了不改变原浆的重心位置,我的疑问是
如果原浆生产出来的重心点都不相同,那么配平还特意费神不去改变它的重心位置有什么
意义呢?我随意贴上配平贴纸,只要保证两桨重量相同,如果轻微改变了其中一个的重心
位置,就当做原厂的重心原先就在改变过的位置上,不就行了?好像没有人说需要调试两
桨的重心要完全相同的位置上。
两桨的重心位置不同,对直机是什么影响呢?
有没有高手指点一下迷津?

网友:
1、我不是高手,是新人~~~~~
2、两个桨保持一样重,就是所谓的静平衡了,原因你说了
3、两个桨不仅要保持一样重,还要重心一致,这就是所谓的动平衡,直机的桨要确保动静平衡
4、原因是,如果重心不同,两桨高速旋转并且倾斜的时候,因为力臂不同,根据杠杆原理,两桨水平面上的离心力就会不平衡,从而也会导致震动(物理学的不太好,应该是这么解释的)

网友:
 请持有沙发的观点的高手解释一下下面视频中的现象:
 从视频中可以看出:
1、那一片桨和配重块的重量肯定是不相等的(重量平衡但不相等,配重块重量肯定大于桨的重量)
2、重心点也肯定是不一致的(配重块的长度都不够桨的3/1)。
 为什么还能飞得如此平稳呢?
 质疑大家公认的“重量相等,重心一致”平衡理论!!!

【视频】 一片桨叶也能飞 ------ 450Pro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438001&highlight=

网友A:
先把2个桨的重心位置弄成一样,然后通过往重心上贴东西,来使得2个桨的重量一样,

网友:
上了平衡器下来的就可以了,mr乘积一样就可以

网友:
离心力相同就行,如果喜欢麻烦可以随便贴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把2个桨的重心位置弄成一样,然后通过往重心上贴东西,来使得2个桨的重量一样,
这样方便

楼主:
如果是离心力相同就可以了的话,就可以随便贴配重。
如果是有要求重心也要相同的动平衡的话,调试的帖子里,就基本没看到如何“动”调大桨的重心了。
还有大家飞的450,都是调整过重心相同的吗?有没有验证过大桨重心不同,重量相同,确认飞的平稳的了?

楼主:
我找到动平衡调试的帖子了。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1
确实是要静和动都要平衡,理论上才最平衡。想明白了。
谢谢大家。

实际上,有没有人根本没调大桨重心动平衡的,也能飞的稳的。

网友:
还是平衡下靠谱

网友:
在一些老鸟的文章中,我记得有人说过,无需找重心的,区别完全不明显!这究竟行否?

网友:
动平衡静平衡都好,飞起来没事就好。想飞起来没事最简单就是上平衡器随便帖,建议贴在桨尖附近,因为这样可以用轻点的粘贴材料就达到目的。想折腾就搞动平衡静平衡。但是在小飞机上体现不出和上平衡器有什么区别

网友:
怕麻烦就买好一点的品牌桨,用便宜桨的就不要怕麻烦,1,找出重量差不多的一对桨。2,动平衡。3,静平衡。

网友:
静平衡和动平衡很重要,原则是:
1.重量一致
2.重心一致

网友:
我也是这样认为

网友:
个人是上了平衡器下来的都没什么问题了。不抖不双桨就OK了。。轻微的双桨直接无视。。。又不搞什么暴力3D。。。。
等有那技术了直接用碳浆了。哪里还用你量。。个人见解。。

网友B:
要想mr的乘积相等,最容易实现的方式就是重量相等、重心一致,视频中用一片浆的配重块很短,但它的重量比那片浆重。想想飞行员训练用的离心机,也是同样的道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要想mr的乘积相等,最容易实现的方式就是重量相等、重心一致,视频中用一片浆的配重块很短,但它的重量比那片浆重。想想飞行员训练用的离心机,也是同样的道理。

错。桨叶是不对称的(这里不讨论翼型所在的面),你怎么找重心?找不到重心,怎么来m等于m,r等于r?视频中那个配重可以先随意确定r或者m然后再根据实际调整另外一个变量。也就是说,上了平衡器的桨就可以用,在平衡器的时候,想在桨跟沾上转头还是在桨尖贴上小小的透明胶就看你喜欢了。

网友:
路过.楼下的继续,

网友:
引用 网友C:

错。桨叶是不对称的(这里不讨论翼型所在的面),你怎么找重心?找不到重心,怎么来m等于m,r等于r?视频中那个配重可以先随意确定r或者m然后再根据实际调整另外一个变量。也就是说,上了平衡器的桨就可以用,在平 ...

 这样一说,动平衡(重心一致)理论就不成立了咯?

网友:
晕了,只知道在平衡器上水平就OK.

网友:
可以简单思考下,重心也可以认为是旋翼升力的支撑点,如果重心不同,支撑点就不同,就要偏离,不过旋翼越小越不明显。至于那个视频,一端得重物是不产生升力的,仅有一个旋翼旋转产生升力,这种飞机在室外,或是风大的情况下风阻不同,是不是稳定,可以自己思考下。

网友:
我解释不清楚那个对于动静平衡的质疑~~~~但是我在飞4G6S这个小鸡鸡的时候,有一次用木桨,两边确实一样重,但重心差距很大,结果是抖得厉害,然后重心一致后,就不抖了

网友:
匀质的2扁桨,只要重量一样,重心就一样;

静平衡,很容易,只要配重;

动平衡,理论上难;配重后,就不匀质了,进入“循环”;

所以,只要找好点的桨,一般只要重量一样就可以了;

网友:
平衡器算的是力矩,大奖转起来平衡的也是力矩。就像悄悄板,胖子坐在中心附近,孩子坐在最远端,一样平衡。同理,平衡器上面贴砖头还是贴小透明胶,看你喜欢。建议贴在最桨尖,这样所需要增加的重量最少。

网友:
错。桨叶是不对称的(这里不讨论翼型所在的面),你怎么找重心?找不到重心,怎么来m等于m,r等于r?视频中那个配重可以先随意确定r或者m然后再根据实际调整另外一个变量。也就是说,上了平衡器的桨就可以用,在平衡器的时候,想在桨跟沾上转头还是在桨尖贴上小小的透明胶就看你喜欢了。

      如果我错了,那错的人也太多了,我没有平衡器,用平衡器贴透明胶的平衡方法这个我承认没错,如果没有平衡器,用根轴把两片浆穿在一起贴透明胶平衡的方法严格来讲是不正确的,因为浆夹到主轴还有一个距离,加上这个距离后两边的mr乘积不一定还会相等。
      我曾见过模友什么也不干,装上木浆就飞,也没震到哪里去,关键看两片浆的一致性怎样,我有一次拆开一副木浆作平衡,结果重心一样,再架起来,居然一头都不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