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种天行者才算是正品?

楼主(2011-04-19):
那一种天行者才算是正品
目前,淘宝上共有以下3种涂装的天行者,请问都是一个厂家的吗?它们之间有没有什么区别?那一种才算是正品?

网友:
下面二家是一样的。

网友:
上面是EPS的~

网友:
这个有山寨吗?应该就是EPS 和epo两种吧。

网友A:
自己做吧!这么懒干嘛,成本只要100元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己做吧!这么懒干嘛,成本只要100元

小农了不是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己做吧!这么懒干嘛,成本只要100元
做不出这个重量的   还有外观

网友B:
图片里第一个是我前年刚刚试飞时候拍的自己简单涂装的但是没有销售这样的材质epo。第二个是正式板涂装有销售材质epo,第三个是工程截图,没有这样的卖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图片里第一个是我前年刚刚试飞时候拍的自己简单涂装的但是没有销售这样的材质epo。第二个是正式板涂装有销售材质epo,第三个是工程截图,没有这样的卖

这是最权威的解释,呵呵

网友(2012-12-14):
还不止这三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