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425 练习 竟然把香蕉头后面的锡给烧化了 空中断电

楼主(2011-04-19):
今天425 练习 竟然把香蕉头后面的锡给烧化了

融化的焊锡已经 飞溅到了大齿盘上

网友:
楼主cao得好厉害呀
估计虚焊造成的。

网友:
我的500也试过,好在是降落后发现的,估计有两方面原因:

1,虚焊
2,焊丝质量不好

网友:
怕怕,我的香蕉头也是胡乱焊上去的

网友:
没接触好一般发热都比较大

网友:
明显的焊点质量问提,焊之前,因该把线和香蕉头分别吃透锡后再对焊起来。

网友:
发现了 运气好啊

网友:
接触电阻大了,造成大量发热所致

网友:
悲剧,以后作为经验吧

楼主:
绝对没有虚焊  这个焊点  拉辆小货车没问题  是插头的借口接触不好   香蕉插 质量极烂   插拔几次就送的不得了

网友A:
典型虚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典型虚焊。。。。。。

虚焊 是因为焊点接触太小 电阻变大  产生高温   还有就是焊点带气泡  玩模型 我是新手  焊我不是新手了

网友:
我也和楼主出现过同样的杯具

网友:
lz用的是低温焊锡吗?

网友:
香焦头一定要质量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