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推荐一个好用的电量显示器…

楼主(2011-04-19):
苦于没有电量显示器,每次出去飞都提心掉胆的,担心
电池
过放,有时电池还剩好多电就不敢飞了,导致电池没有得到充分利用,想买个电量显示器,请大家说说,推荐下,我用于6s电池,先谢谢了…

网友:
电显主要测试电池是满电还是用过的,要保护电池并且发挥最大作用,需要负载测试,电压不能低于3.2V,电调就有低压保护功能

网友A:
淘宝很便宜的
作为辅助还是很不错的。

网友B:
随便找一个就行了

网友C:
买maxpro那个70多块钱的那个。号称精度高。

楼主:
最好可以放在机上,有好的选择吗?

网友D:
买个万用表,比什么电显都强!控上设好定时

网友E:
-8S航模锂电池电量显示器和BB响低压(可调)报警器

网友F:
1-8S电显 就30块 买一个就是了

网友G:
无线电显示

网友H:
可调报警电压的,1-6S,感觉很好用。

网友I:
说实话,我买过好几种电压显示器,都不准。
最后买的就是那种30元可以监控电压的有两个发生器bb叫的,卖家说是很准,其实也是有误差,一个误差在0.05v左右,对付这用吧。

网友J:
maxpro那个70多块钱的那个, 精度不错的。 跟我的FLUKE表量的最多差0.01

网友K:
回复 网友C:
精度高有什么用?大家比赛玩数据呢?这年头被精度这个噱头迷住的人还真是不少啊

网友J:
回复 网友K:
精度是一方面,主要是这个电显是6S 同屏显示,而且是插上去就有,无延迟的。比万用表还好用

网友L:
买个小万用表好了,便宜,而且平常还可以做其他用。

网友M:
KING POWER 1-8S二合一电显。
可调报警电压:2.7V-3.8V 各种C数的电池都适用。
加在飞机上也能清晰的报警声。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9839573184

网友G:
我有哪种带无线的6s电显

网友N:
实际精度不需要太高,电池带的够我一般3.8一过就下来了,锂电池适合少用即充。我用的是双响的那个,效果很好,报警音巨大无比哈哈,飞很远都能听到,而且还能测试出来电池的好坏,有些电池起飞时给满油报警器就开始响了,马上松一半油门就不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N:
实际精度不需要太高,电池带的够我一般3.8一过就下来了,锂电池适合少用即充。我用的是双响的那个,效果很好,报警音巨大无比哈哈,飞很远都能听到,而且还能测试出来电池的好坏,有些电池起飞时给满油报警器就开始响 ...

8S电显是可调报警电压的!不会因为15C低C的电池或着内阻大的电池起飞时给满油报警器就开始响!
2。7V-3。8V可调报警的。双响。

网友N:
你找块旧电池,电显设置到3.8,满油试试响不响

网友:
引用 网友N:
你找块旧电池,电显设置到3.8,满油试试响不响

你可以设置到:2。7V的啊,你睇下响不响?

网友:
凑合用吧。。

网友(2011-06-03):
搜出来2个一摸一样的东西,hyperion sentry和 mega power 电池检测仪

网友:
我一般都是看时间的,只要时间别飞得超了,电池下来后电压基本差不多

网友:
俺买了个三合一锂电池组平衡器/放电器/高精度电显...就是速度太慢了...闲了玩玩还行......

网友:
报警器就可以啦30~35元得

网友:
带上万能表比什么都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