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发现——57步进电机不单可以做车床电机,还可以做铣床主轴电机

楼主(2011-04-19):
通过在数控车上的研究经验,今天通过实践,发现57步进电机不单可以做数控车的主轴驱动电机,而且还可以做数控铣床或者雕的主轴驱动电机,当然必须要配有无动力主轴的前提下。跟车床不同的地方是,车床是减速,当铣床主轴电机使用时不单可以增速,而且可以减速,增速时通过13以上的增速达到1万转应该是有可能的,如果当铣用的时候也可以进行减速来增大扭矩,最好的方法是用三层皮带塔轮,通过皮带调整来达到增减速的目的,同时还可以在MACH3里面灵活的进行加减速调整,是不是很爽呢?
当然57也可以直驱,但缺点有两个,一个只能3千以下运行,另一个是57的电机轴只有6毫米的样子,似乎太过单薄,如果谁有兴趣也可以用86试试。
以上言论只针对DIY玩玩为目的!

网友:
3想步进电机做主轴比较合适些吧,2相估计高速力矩不怎么的,我看手就能捏停

网友:
步进电机的转速不可能做的很高的,86的步进几百转直接启动就困难,并且步进电机越高速力矩越小。

网友A:
步机电机可以到3千转,笑话了吧,那样的话,伺服电机可以下岗了,视频里的步进电机最多600多转
LZ不要被MACH3 里显示的主轴转速迷惑,估计是你设置不正确,造成显示有2000多转

网友:
带着我的一分钱路过。

网友:
你那个软件是什么?能发来用用吗

网友B:
兄弟,看转数真的没3000转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兄弟,看转数真的没3000转

视频里转速是没3千,但在实践中步进电机确实是可以上3千,信不信由你。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步机电机可以到3千转,笑话了吧,那样的话,伺服电机可以下岗了,视频里的步进电机最多600多转
LZ不要被MACH3 里显示的主轴转速迷惑,估计是你设置不正确,造成显示有2000多转

步进上3千转也不是什么难事,我有能上5千+的86步进,只要你驱动好,
电机电流够大.不过步进电机上这么高的速度确实没有什么实际意义,扭矩太小了.
57步进就是再长我想一般功率也不超过100w吧,可以想象如果其效率和伺服电机
有的比的话,其扭矩最多也就是个100w伺服.除非你的机器非常袖珍.要不我想真
不如买个200w的直流电机了.57步进真的是太小了,真要用步进我想至少需要86的
110的步进实际功率也就400w左右.不过其体积比伺服可要大多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步进上3千转也不是什么难事,我有能上5千+的86步进,只要你驱动好,
电机电流够大.不过步进电机上这么高的速度确实没有什么实际意义,扭矩太小了.
57步进就是再长我想一般功率也不超过100w吧,可以想象如果其效率和伺 ...

没有带负载空转 上3000 5000 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也就不在讨论范围了,步进电机的理想转速就是 600转以下,上1000转就基本没有力了,可能一只蚂蚁不小心掉上去 就堵转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带负载空转 上3000 5000 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也就不在讨论范围了,步进电机的理想转速就是 600转以下,上1000转就基本没有力了,可能一只蚂蚁不小心掉上去 就堵转了。

你这话太过绝对了,估计你是没有实践过或者你的驱动器不是很好。其实我的42小步进电机实用工作转速就已经有720转了,而且经过时间考验了,并且用的是TB6560驱动的,实际工作电流在300MA左右,不信你可以查我的帖子。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这话太过绝对了,估计你是没有实践过或者你的驱动器不是很好。其实我的42小步进电机实用工作转速就已经有720转了,而且经过时间考验了,并且用的是TB6560驱动的,实际工作电流在300MA左右,不信你可以查我的帖子 ...

其他的我就没有兴趣去看的 ,但是我决定可以肯定,你上面的视频绝对没有2874转。如果你看的是mach3显示的得出的转速。我可以保证你肯定设置有问题

楼主:
标题

引用 网友A:

其他的我就没有兴趣去看的 ,但是我决定可以肯定,你上面的视频绝对没有2874转。如果你看的是mach3显示的得出的转速。我可以保证你肯定设置有问题

上面我不是说明了确实是没有这么高的转速嘛.刚才我又去试了下,上三千转是小儿科,不带卡盘,只带电机上的同不轮用手去抓,没胆量去抓停它,真要抓停的话手就会受伤,带卡盘的话转一会儿会赌转.实用工作转速带卡盘电机转速为二千转,卡盘一千转,直接用手抓卡盘力气很大,我没能力抓停,用大力点时手指己经烫的要死.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上面我不是说明了确实是没有这么高的转速嘛.刚才我又去试了下,上三千转是小儿科,不带卡盘,只带电机上的同不轮用手去抓,没胆量去抓停它,真要抓停的话手就会受伤,带卡盘的话转一会儿会赌转.实用工作转速带卡盘电机转 ...

冒昧的问一句  你是如何测量转速或者是计算转速的

楼主:
标题

引用 网友A:

冒昧的问一句  你是如何测量转速或者是计算转速的

朋友  这步进转速的问题我认为没必要去争论,虽然我不是什么高手,纯粹是只菜鸟,细分和脉冲的问题我还是懂的.如果确实不相信的话就把我当成吹牛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咳!拿个转速计来测下实际状况就明白了

晕!这是步进电机,不是直流电机.步进电机转速是可以计算出来的,如果步进电机的转速还要转速计才能测出来的话,那步进电机还有个屁用啊!

网友E:
上次主轴电机如何搞定的还没有拍个图片看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上次主轴电机如何搞定的还没有拍个图片看看呢

己经上了,你没注意到吗?

网友:
稍快一点卡盘就带不动了,装上工件还怎么干活

网友:
要是给js知道57步进电机不单可以做车床电机,还可以做铣床主轴电机,还了得!

网友:
支持楼主,继续研究!

楼主:
今天早上又试了一下,带卡盘步进电机可以上2500转,转起来的声音有点吓人!晚上2500转比较困难,一般在2000----2200的样子。对我的做法大家可以批评指正,我虚心接受!但请不要质疑我连步进电机的转速都不会算,那样有点侮辱人!

网友:
上个光码盘吧,用事实来验证,省着打口水战

网友:
大家都说的57,86具体是什么意思
是电机长度还是什么其他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明真想围观中,看来楼主遭遇围殴,我个人倾向多数派,如果步进能上高速,有力,再加上位置和速度精确控制,那么开发伺服就没有任何意义了 步进电机的作用还是应该定位在低速低扭力和精确控制上,他还有个优点 ...

估计你跟一些人的想法是一样的,从一开始就理解错了,我只是在测步进电机的转速,并不是说这样的转速就可以带动丝杆滑台什么的工作在这样高的速度之下,我一直都用57电机带卡盘工作,并没有说在其他场合下能这样工作,也许换成丝杆滑台所能工作的转速就大为降低,就比如我的42步进电机转速也可以上2千,但带动丝杆滑台就只能在720转的情况下稳定工作。在现在这种带卡盘的工作情况下,相对来说对57的要求肯定会低一点,所以其所能工作的转速会高一点,这也很正常,有什么好奇怪的。而且我前面也说过纯粹是DIY玩玩而已,目的就是不要拿来当工业产品来比。
搞不懂为什么一说事实有些人就急!

楼主:
为了避免出现口水战,以免影响论坛和谐!此贴关门大吉,自己偷偷玩着乐就可以了!

以下的朋友请不要再跟帖了!谢谢!

网友:
步进电机上2000转是没问题的,我测试过

网友:
做车床主轴可以有必要,做铣床主轴电机有什么必要吗?

网友:
用步进电机做主轴电机来功丝是不错的

就是要加速时不好整。用大轮来带小轮。700转时要上到8000转的变速箱有的搞

网友:
我不说话 我是来看热闹的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2012-05-29):
这个要顶!

楼主是坛里的实力派,勇于创新,无私分享,本人在广东汕头市,请问阁下在哪里工作,希望有机会与楼主交流合作,共同进步!

网友:
来个测试结果 让大家信服不就得了

网友(2013-04-05):
我不说话 我也是来看热闹的

网友G:
兄弟们是不是说的57加长的,我买的二手57在静锁状态手转不动,运行又容易失步,1605杆8细分维宏过不了2000

网友H:
出功率的活 伺服都比不过三相异步 还谈步进?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兄弟们是不是说的57加长的,我买的二手57在静锁状态手转不动,运行又容易失步,1605杆8细分维宏过不了2000
...

新国货57普长6560驱动 空程轻松5000   1605杆

网友:
我现在是57 2A 6线改4线大概2.8A只能上2000

网友I:
扭矩=功率/转速,转速再高,功率太小,扭矩基本没有了,再者做主轴需要那么精确的步进控制么,用一般大扭矩电机转速高点岂不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