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HRS上装了电子罗盘,原先的配重是否要去掉?

楼主(2011-04-19):
AHRS上装了电子罗盘,原先的配重是否要去掉?

网友:
不用.是铁的话就要去掉

网友A:
铁没有磁性的,只有被磁化了才有磁性。

我以前在的公司生产手持gps 内置电子罗盘的,产线装备消磁器的。整机消磁后基本不对电子罗盘有啥影响。
多少有点铁的部件,按键支撑就是铁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铁没有磁性的,只有被磁化了才有磁性。

我以前在的公司生产手持gps 内置电子罗盘的,产线装备消磁器的。整机消磁后基本不对电子罗盘有啥影响。
多少有点铁的部件,按键支撑就是铁质的。

干扰有两种,一种是“软铁”干扰,一种是“硬铁”干扰。

对于影响磁场固定的,如果铁质的,通过校准是可以修正的。但是这需要保证这些设备不会被磁化而导致航向不准确。

当被磁化后,需要再次校准。为了避免这些麻烦,我们还是建议远离。

对磁场影响是变化的,如果电机线,这类通大电流且变化的,就要远离了再远离,绝对不允许靠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