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醇机做拉烟需要什么?

楼主(2011-04-19):
甲醇机做拉烟是怎么个原理哟?  需要些什么东西呢?

网友:
多少级的甲醇机,估计50级以下的甲醇机难拉烟

网友A:
一个信号通道,一个点火头,一些烧着后可以冒烟的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个信号通道,一个点火头,一些烧着后可以冒烟的东西

楼主:
回复 网友B:

OS55的  !  和  SAITO  82B的 两个!

网友(2011-08-31):
回复 楼主:

加优质煤油  但是拉出黑烟
而且最好少拉
四冲程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
回复 楼主:

大级别发动机,拉烟泵、拉烟油箱、排气管温度点够、富余通道。将拉烟剂泵入排气管遇高温就变成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