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P 问题

楼主(2011-04-19):
请问下 EXP 曲线是啥意思 越高越怎么的 越低越怎么的 比如一个 30% 跟 80% 是什么区别 帮我解释一下:loveliness:

网友:
指数曲线,与D/R相似,摇杆输入与舵机输出动作比率,数值越低,初始动作量越小,但总行程量不变;数值为0时为45度斜线,负值为下凹曲线,正值为上凹曲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下 EXP 曲线是啥意思 越高越怎么的 越低越怎么的 比如一个 30% 跟 80% 是什么区别 帮我解释一下:loveliness:

用图片描述一下可能比较好理解:

当数值是-30%或-80%时,舵机初始转动角度与图片中的相反,即初始转动角度变小

楼主:
太感谢楼上了 感激不尽 费心了!

楼主:
是不是最大限度的摆动  还是限制灵敏度

楼主:
比如 30% 打到 30%的位置就最大了 还是动一下 摆动位置大小

网友:
再看看这个,应该明白了吧?

网友:
从示意图中可以看得比较清楚。
当EXP设定为+80%时,摇杆从中立点左右(或上下)摆动相同的杆量时,舵机的转动角度大于EXP=0%时的角度。当EXP设定为-80%时,摇杆从中立点左右(或上下)摆动时,舵机的转动角度小于EXP=0%时的角度。不同的EXP系数,对舵机的总转动角度(行程)不影响。

网友:
引用 楼主:
比如 30% 打到 30%的位置就最大了 还是动一下 摆动位置大小

不是这个意思……
正确的理解是:不同的EXP系数下,摇杆从中立点摆动相同的某个角度量时,舵机的转动的量(行程)不同。
                             最大杆量时,舵机才会转动到“极限”(就是你所说的最大了)位置。

网友:
楼上的说得好

网友:
LFQC的两个图很形象!楼主该明白了吧?

网友:
其实现在的高级遥控器都有液晶显示曲线图,因此可以很直观的从曲线图弄明白EXP的实际意思。不知道现在的遥控器为什么都没有详细说明EXP曲线图的意思,还是看看我95年买的KO EX-1车模遥控说明书上关于EXP的解释,很直观,很容易理解!

车模遥控调节的数值,正数是代表急速曲线,负数是代表柔和曲线,但是航模遥控器刚好相反,它的负数才是代表急速曲线,正数是代表柔和曲线。其实如果不看这两类遥控器设置的具体数值,只看它们遥控器液晶上面的急速与柔和曲线图形,完全是一样的,不知道为什么同一个厂家生产的两类型遥控器,车模遥控器的急速曲线使用正数来表示,但是放到航模用的遥控器上面会使用负数来表示。
其实这些所谓的EXP曲线是让舵机在往同一个方向摆动的过程中,分别会呈现两种状态,如果是调节了波形往上的曲线,是急速曲线,那么在舵机从中心位置移动到最大行程的一半时间里,舵机在这一半的时间内走完了大部分的行程,所以很多人都会觉得这个阶段的舵机摆动速度很快,但是在剩余的一半相同时间内,舵机只会走剩余的这小部分行程,所以这个阶段的舵机摆动速度会变慢。也就是说如果调节了急速曲线,舵机的摆动初始速度会加快,走了大部分的行程,但是尾段速度会减缓,走完剩下的小部分行程,通过这样来保持两个阶段舵机的走完全部行程的总时间不发生变化。
同理,如果调节的是柔和曲线,那么在舵机运行的初始阶段,舵机的摆动速度会很慢,只走小部分的行程,到了尾段后,会快速的走完剩余的大部分行程。
总之,不管急速曲线,还是柔和曲线,它们走完最大行程所使用的时间都是相同的,只是它们在两个阶段的速度表现会不同。急速曲线的开始阶段快,结束阶段慢,柔和曲线的开始阶段慢,结束阶段加快。所以不用纠结EXP到底那一个数值代表急速或者柔和曲线,只要看液晶上面调节的曲线升降就能很直观的看出区别,具体哪种曲线适合操控者,就要自己去掌握了。!

网友:
LS说得很直观,在问下D/R曲线怎么调?比如悬停和航线两者是独立的吗还是要配合?

网友A:
我用EXP/DR来解决斜盘舵机不一致,嘿嘿,很有效哦!不过要有点耐心。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用EXP/DR来解决斜盘舵机不一致,嘿嘿,很有效哦!不过要有点耐心。

舵机不一致不是用这个来解决的,用subteim,3个舵臂要水平。证明你飞机不会跳

网友:
EXP的真正用意是为了:
1、修整舵臂因圆周运动而带来的直线行程量不相等的固疾。
2、降低(或提升)相同杆量下的舵机摆幅大小,使模型相应的动作变得柔和或激烈。
下图,是舵机盘或摆臂转动于不同角度、分度角相等的情况下,对应的直线行程示意图。在图中可看出,转动角度越接近舵机终端,对应的直线行程距离越短,直线行程量并不是均匀布而呈非线性。

在这样的直线行程下,舵机控制的直升机倾斜盘就会出现初期(由中立点往上或往下)运动距离大,后期运动距离小的情况。相应的大桨螺距(包括舵机控制的尾桨螺距)变化也就不是线性的变化了。 为了克服(排除)这样的非线性,于是就要用到EXP功能了。
下图,是EXP为负系数时,舵机摆幅与直线行程的示意图。

上图可见,当EXP按需设定后,舵机初始摆幅变小,越接近终端摆幅越大,得到的是直线上的位移点呈均匀分布。
当然,在模型上也可灵活地应用这个功能。
例如在燃油的车模上,现需快速加大起跑时的油门、又不更换油门舵机的情况下,则可采用正系数的EXP,使非线性变量加剧。来获得更大的起始油门量。

网友:
这也是为啥有些人调整出来的飞机容易控制,有些人的飞机让人觉得有点飘(圈里的话叫“有点贼”)的原因之一……

网友:
引用 网友B:

舵机不一致不是用这个来解决的,用subteim,3个舵臂要水平。证明你飞机不会跳

Subteim只能用来某点的水平;不一致往往表现在全行程上(正螺距到负螺距);即使在某段行程上斜盘是水平的,但其它地方不是,用Subteim可以吗,所以不要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解决这类问题,还可以调节舵机臂行程来解决,但其是线性的,如效果不满意,用EXP等可以,但需要耐心。

楼主:
我还是没太明白  有没有通俗易懂的招...鬼猛眼了 蒙住了!

网友C:
LFQC的解释非常好懂

网友D:
就是数学里的“对数”和“指数”关系嘛,好懂。。。

网友E(2011-12-06):
标记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