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G接收机安放位置的探讨

楼主(2011-04-19):
传统72M的接收机,天线较长,可以把接收机放在船舱设备盒里面,天线引到船外,这样信号的接受基本不会受到什么影响。
2.4G的接收机天线很短,如果放到船舱设备盒里面,由于长度的限制天线不能引到船外,船体一般为玻纤或者碳纤结构,此时2.4G信号受到遮挡会使传输距离变短,不知道各位玩船的朋友是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的。

网友:
发贴前可以搜搜老贴,这个问题已经讨论很多次了。。   玻纤壳可以直接接受放船里,不需要引出船。
碳纤维的完全相反。。

楼主:
楼上的朋友,不是每个人发帖前都得先搜一遍老帖子吧,你这么矫情干什么。
另外“玻纤壳可以直接接受放船里,不需要引出船。碳纤维的完全相反”这个结论是你自己实际测试的?测试距离多少?近距离的测试实际意义不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楼上的朋友,不是每个人发帖前都得先搜一遍老帖子吧,你这么矫情干什么。
另外“玻纤壳可以直接接受放船里,不需要引出船。碳纤维的完全相反”这个结论是你自己实际测试的?测试距离多少?近距离的测试实际意义不大

遇问题最好搜下老贴,里面内容详细!比重开新贴节省资源,另老鸟重复回答也很闷的,话题陈旧!

网友:
玻纤维我确实测试过。65 O+天7能跑到看不清还能控制。

网友:
另一种方法是入一根2.4G天线(路由器天线即可),装到船上后拆换掉原有接收机天线,坏处有2个

1、不是所有接收机都适用
2、天线焊好后,接收拔不下来了
3、有点重,不过电O上用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
我是放在船盖上的 觉得不错  只要高出水平面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