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比较脑残的问题~~~舵机的正极和负极是否可以反接,反接后是否转动方向逆转

楼主(2011-04-19):
请教一个比较脑残的问题~~~舵机的正极和负极是否可以反接,反接后是否转动方向逆转

网友:
这个可以反相的有开关

网友:
不可以的 里面有保护电路 反接不会工作

网友:
不可,反接必烧舵机电路板!
想舵机反转只要在遥控器里把对应通道改反向就可以了~

网友:
接不接反我还不知道

网友:
 滴雀残……舵鸡外面的正负接线绝不能反接 死翘翘!!!舵鸡里面电机正负接线可反接同时电位器接线反接酒成反向舵鸡了!

网友:
看样子你是用到副襟混控功能了,两个舵不能同时或者左右时请将随便一个拉杆在其中的舵机调回一边(准确的说将其中的舵机的摇臂由南调向北)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电机反接电位器反接,就能成反向舵机是吧?~~~~另外电位器是哪个东东,呵呵~~~~

另回夜影少将兄~~~Rx2610S的接收比较猥琐,在某些特定的场合,你用控怎么调反向都条不好,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位兄台,你的意思俺没看明白。。。。。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机反接电位器反接,就能成反向舵机是吧?~~~~另外电位器是哪个东东,呵呵~~~~

电位器在舵鸡旋转臂冒冒的下面

RX2610S貌似正面向上 你那个装反了

另、PM:4G6S三只斜盘舵鸡、尾舵鸡的出手价?

网友:
:
    里面驱动电机的H桥,和主驱动IC的工作电源,都是正负极确定的,不可以反接电源,会烧舵机里面的电路!

网友:
你要真想舵机反转可以拆开把电机的线对换重新悍好。

楼主:
回复 网友A:

rx2610s正面向上的话,三轴左右控制反向,我试了又试,只能这么装~~~令,貌似4G6S老婆不让卖

楼主:
4G6S的升降在前,一般450的升降在后,所以整个都反掉了,而rx2610S,很多反向调节起来很怪,怎么都调不出来,搞得我现在rx2610S的接收头朝下,副翼和螺距的舵机,舵机臂都转到另一边,这样形式行了,但是不能保持终点的时候舵机臂和主轴垂直,不能同步行程,而rx2610这个鸟接收不能调节混控的行程比,默认60%,所以搞得我很郁闷~~~~我看以前有位rx2610s上250的图里都接得好好的~~~不知他是改了硬件,还是我的问题

网友:
去这贴瞧瞧,舵鸡按贴中写的位置摆放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480030

楼主:
贴错了吧,此帖是2616的比2610先进多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舵鸡摆放位置与调鸡方式通用!

楼主:
450,十字盘,副翼/螺距舵机在前,升降在后////4G6s十字盘副翼/螺距舵机在后,升降在前,反过来了

网友:
楼主大概是想将华的接收机移用到450上吧,然后发现舵机控制方向问题——想到了反接舵机来用,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舵机引线是绝对不能反接的理由是舵机是一个小系统不是单一电机。
   如果楼主用的是2801pro控应该可以调好这个混控(未试过不敢肯定),这个主要是调舵机逻辑方向,靠通道的正反开关组合实现,同时还可能要结合其他的参数才可以成功(这个需要比较专业知识新手有难度)

楼主:
感谢各位看官指导~~~~昨天睡觉的时候,又想象了一下,已经想出了解决方案,中午去实施,希望一切顺利

网友C:
兰州这问题问的 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