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01pro玩固定翼问题,请高手帮忙

楼主(2011-04-19):
想进个1.4米182,,2801pro的控。缺接收。请问都能用什么样的接收,性价比好的。谢谢

网友:
楼上正解  接收机170 - 180左右

楼主:
我要固定翼用的啊

网友A:
在控里设置固定翼,1接副翼 2升降 3电调也就是油门 4方向

网友:
机型选择是在遥控器里面操作的   里面可以选择直升机或者固定翼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控里设置固定翼,1接副翼 2升降 3电调也就是油门 4方向

华科尔的控通道映射是和JR一样的,1是油门,2才是副翼,3是升降,4是方向。

网友(2011-06-15):
嘿嘿 lz 是玩室内f3p么?  华的最轻接受5g  要还是嫌重 那就再买个tdf  或飞梦改装的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