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的冷焊机

楼主(2011-04-19):
大家说下用电火花机的负极接工件正极接特殊焊棒能当冷焊机用吗。

网友:
期待楼主测试结果,可以的话我也做一个

网友:
能先讲将冷焊机的功能特点吗?

网友:
就是不加热的焊接,俗称冷汗

网友:
跟电渡的原理似的,估计效率得低,使用也得不方便。

网友A(2011-11-19):
 多功能冷焊机原理是利用充电电容,以10-3~10–1秒的周期,10-6~10–5秒的超短时间放电。电极材料与工件接触部位瞬间会被加热到8000°C~10000°C,等离子化状态的熔融金属以冶金的方式过渡到工件的表层。左图1所示的是堆焊、涂层的示意图及各种特性。A区是堆焊到工件表面的涂层或堆焊层,由于与母材之间产生了合金化作用,向工件内部扩散,熔渗,形成了扩散层B,得到了高强度的结合。

网友:
那位会DIY,需要一台用用

网友:
冷焊机 金属表面损伤修补..

网友(2019-02-19):
引用 网友A:
 多功能冷焊机原理是利用充电电容,以10-3~10–1秒的周期,10-6~10–5秒的超短时间放电。电极材料与工 ...

层主的解释的太明白了谢了

网友:
不能,不是一类东西

网友:
论坛里有一个用电焊机改冷焊机的帖子。找一找看看。电火花改冷焊机不可能。能量太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