晒晒我的Beam4-A(以及布线!)

楼主(2011-04-19):
基本悬停练完了该入手好点JJ了!  现在基本OK了就等明天DX8控跟后天MB到了就可以飞了!!!不多说上图

电子设备摆放示意图!

电子设备摆放示意图!

舵机布线

舵机布线

E4的侧版走线很费劲..不能走上面只能走下面DS95舵机线还短 接的先太长!只能把多余的都缠在侧版上了不过外观 ...

E4的侧版走线很费劲..不能走上面只能走下面DS95舵机线还短 接的先太长!只能把多余的都缠在侧版上了不过外观 ...

楼主:
对了有人说MB可以在有副翼机上用无副翼的设置 更问 MB卖家跟我说他试过很稳比单独锁尾要稳是真的么!!!

网友:
三轴陀螺仪就用一轴 实在浪费

楼主:
技术有限 不敢直接上无副翼.. 感觉可以了在改...头都买好了!

网友A:
舵机线绕在侧板上,不知道侧板有没有做过处理,如果没有的话,舵机线容易被侧板边缘割破的

网友:
侧板边缘用砂纸打磨
陀螺仪最后放下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舵机线绕在侧板上,不知道侧板有没有做过处理,如果没有的话,舵机线容易被侧板边缘割破的

没做处理但是我都绑的死死的不会有晃动 没关系把

网友:
直接买个tg的无副翼头,颜色很匹配

网友B:
這好像是E4,不是E4a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這好像是E4,不是E4a

 这是A~~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是A~~

e4a尾servo 不是在機肚內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e4a尾servo 不是在機肚內嗎?
可以多种选择啦..本来肚子里要放电调的 就没设置在那里了

网友:
是可选的! 最简单的辨别方法就是A的尾管(机身)是水平的, 不是A的是斜的

网友:
呵呵,E4和E4A都研究这么就,LZ这是E4-A来的,看侧板就知道了:lovelin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