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做飞机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1-04-19):
想问下各位KT飞机的舵面如何与机翼连接?  不是要把舵面都切下来吗?知道的麻烦告下谢谢

网友:
铰链 胶布 等  太多了

网友:
TB很多店都卖那种铰链(塑料合页)很便宜的。不过个人比较倾向于用胶布,KT板不论切副翼还是尾翼只要把安定面和舵面连接处单面切开(保留另一面涂覆层不切穿),然后再在连接处切倒角以增大舵面活动范围,最后在保留涂覆层的一面贴胶布加强即可,这样可以有效保证两边副翼对称和动作精度

网友:
楼上是个好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