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35X电调慢慢转几下就停了!

楼主(2011-04-19):
求助:我的35X电调缓启动的时候,慢慢转几下就停了!如果用手使劲拨大齿盘带着
电机
转的话,电机能慢慢转起来,要是不用手带大齿盘转的话,电机在缓启动的时候,“咔咔,咔咔”转几下就停了!请问这是什么问题啊?是MOS管烧了吗?

网友A:
用快启动试试。

楼主:
设置了“低,中,高”进角都解决不了!刚刚设置“一般飞机/滑翔机”模式不带缓启动后,35X能正常工作了,不出现一抽一抽的现象了。可能是35X电调的缓启动有问题了!

网友B:
觉得像是进角的问题

网友C(2011-05-25):
看下电池里面是不是有一组坏了,电压无法显示了,我碰到过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