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高手,问一下万用表能测出锂电池11.1V 2200MAH 每蕊 ...
各位高手,问一下万用表能测出锂电池11.1V 2200MAH 每蕊多少V 吗?

楼主(2011-04-19):
万用表能测出锂
电池
11.1V 2200MAH 每蕊多少V 吗?我只知道能测出总电压

网友A:
充电的插头不是有4条线吗,比如叫1234,万用表分别量1:2 2:3 3:4,你就知道了

网友B:
楼上正解。

网友C:
如一楼。
建议拆下电池包,皮,你一下就全明白了。

网友D:
买个测电器,方便实用,也不是很贵

网友E:
我特意买了个5位数显表

网友F:
一般锂电都是单片3.7的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