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 sport 主轴切3D后被飞弯问题

楼主(2011-04-20):
450 sport 出现主轴切3D后被飞弯问题,请教高手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
估计是桨没平衡····  或者中联松了···

网友:
我上次也出现过这样的问题  当时主轴用的是菲耐克斯的.............

网友:
估计是主轴过于太软

网友:
但不排除还有其他原因

网友:
以前也有类似问题,是质量问题

网友:
我有过这个问题!!最后发现旋翼头有棵螺丝松了!

网友:
中联松动、变形,最容易飞弯主轴,我曾经连续飞弯3根主轴,跟商家吵半天~~~  后来发现是中联变形了~~

网友:
中联要是变形了,IDLE 设100%油门直线,连续几个侧摆主轴必弯。

网友:
真闹心啊

网友:
说白了还是轴太软,以前买过一种很硬的轴,发现好用,就再买了一次,但是就没第一次的哪么硬!价格高点无所谓,暴力飞用硬轴是必须的!

网友A:
主轴太硬了,炸鸡主轴没事儿,中联、主轴固定座变形完蛋。。。。飞3D的都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轴太硬了,炸鸡主轴没事儿,中联、主轴固定座变形完蛋。。。。飞3D的都明白~~

也是!

网友:
主轴3~6元一根。。。中联~~ 主轴固定座。。。你懂的~~ 这两东西貌似比主轴贵一点点,当然,对于有米人可以忽略不计~~~ 我是炸不起

网友:
主轴都能飞弯,应该看得出有震动吧?

网友:
超级大双桨加IDLE,大家都可以的。。。

网友:
。。。你们太厉害了。我悬停都还没过关。。

网友:
说明震动太大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