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同的杯具,天行者2000高空米坠机,大家分析一下原因

楼主(2011-04-20):
飞到高空时想往下看看熟悉的地标,看了两秒钟就拉不起来了,一直往下栽.

网友A:
感觉像是失速螺旋啊。。。。机翼开裂了么?

网友:
回复 楼主:

网友:
跟老妖的类似。
跟我某一次也类似!!!!

网友:
同问开副翼了吗?

网友:
天行者通病
记住千万不要俯冲了

楼主:
没开副翼,没用平衡仪,收尸后发现有一边机翼(没有加强杆的地方)不见了,

网友:
升降舵我看要装一个金属的,要加强升降翼的强度

网友:
都是出在翅膀的问题上   强度不够哈

网友:
 这录像。。。实在看不到

网友:
我曾目视观察过坠落过程,而且这个过程是渐进的,随着速度增大螺旋越快,可以肯定是猛拉杆导致机翼末端变形引起的失衡螺旋,主翼必须要在上反处加强!!!~

网友B:
看來易飛沒做風洞測試啊 也算是一敗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來易飛沒做風洞測試啊 也算是一敗筆吧

 易飞说了这飞机不是用来飞战斗机的~

网友:
貌似砸进人家小区里了,真是危险!

网友:
这视频什么也看不清楚

网友:
选了一块合适的草地

网友C:
老毛病,天行者升降舵没加强,如果天行者长时间俯冲,导致共振,升降舵无效,所以拉不起。

网友:
楼上的砖家分析说明,很正确!

网友:
现在软件就可以模拟风洞啊

网友:
看来天行者的升降舵机一定要用金属的

网友:
和我的也相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像是失速螺旋啊。。。。机翼开裂了么?

注意11楼的帖子中有个名词叫失衡螺旋而不是失速螺旋,是因俯冲速度过快又猛拉杆造成一侧主翼已经断裂或是发生较大的折弯变形而引起所有舵面失效机身向受损翼面方向螺旋下坠(据视频猜测飞机是左翼断掉了)~

网友:
以前那个是府冲时气流撕裂了机翼,泡沫啊…哎

网友:
我们 螺了 3架  是翅膀变形 以后 螺掉的 已经加强了 但是当你动力大点转弯 翅膀就受部了 螺掉了 没有办法救
再加上 T 尾的设计 是改不出的 螺了就完完了

网友:
过载真厉害,摄像头也会出现黑视!

网友:
危险的共振!可怕的呜呜声!

网友D:
我也遇到过全油门俯冲,但没有发现不能改出。
当时在调试一个新飞控,由于升降软件忘记设置反向,开自驾后垂直俯冲,到接近地面后拉起,主翼已经弯成半圆。尾舵使用的3.5公斤金属齿舵机。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也遇到过全油门俯冲,但没有发现不能改出。
当时在调试一个新飞控,由于升降软件忘记设置反向,开自驾后垂直俯冲,到接近地面后拉起,主翼已经弯成半圆。尾舵使用的3.5公斤金属齿舵机。
当两侧主翼同时折弯时不一定会出现螺旋只是升力减小因此有改出的可能~

网友:
楼主是名副其实的FPV元老 高度党

网友:
楼主是楼上的师傅呀~

网友:
请问一下,2000米高度坠机后,楼主还剩下些什么设备?

网友:
机翼断了,和我上次一样!

网友:
我也有过一次

网友:
完美的炸机动作,地面都得砸个坑。是不是机翼舵机坏了。

网友:
新人每天都来学习一下,,,虽然还是有很多看都看不懂得东西,,

多学习吧, ,以后上手的时候应该会轻松不少,,现在正准备买个固定翼飞飞先

网友:
跟我的也差不多一样.

跟我的也差不多一样.

网友:
我前天新天行者首飞,有风拐弯时机翼成v字,螺旋,无法改出,修补后,前后上下拉了六道纤维胶带,才没问题

网友:
看来还是自己制造的飞机靠谱

网友:
应该做一个向下的云台 方便看地形

网友:
原因:
     天行者商家惦记你,想你了!

网友:
楼上说到点子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老毛病,天行者升降舵没加强,如果天行者长时间俯冲,导致共振,升降舵无效,所以拉不起。
建议在升降舵与机身间做个V形的金属加强,在机翼上做碳片加强,可大大提高天行者的强度,减少损失

网友:
T尾进螺旋是没有办法的

网友(2012-03-31):
还买天行者干嘛啊,我就不信邪,买过一架螺旋了。

网友E:
哎,现在的人啊,太2B了,都说天行螺机,还有人买。无语。。。。。。。。

网友:
一看就知道飞得太慢,失速了。以后不要飞那么慢,飞机要的是空速,没空速就没舵效

网友:
新人每天都来学习一下,,,

网友:
可怜的机机。。

网友(2012-05-22):
引用 网友E:
哎,现在的人啊,太2B了,都说天行螺机,还有人买。无语。。。。。。。。
推荐个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老毛病,天行者升降舵没加强,如果天行者长时间俯冲,导致共振,升降舵无效,所以拉不起。
哪方面加强?

网友:
神风特工队啊 ,直接朝别墅就下去了

网友:
粗暴操纵

网友:
图传干扰好厉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