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升级无副翼用什么旋翼头好啊

楼主(2011-04-20):
RT
用过的老鸟指点下

网友A:
RJX,身边有朋友在用,还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RJX,身边有朋友在用,还行

RJX不是说横轴垫圈有问题吗?现在改好了吗

网友:
简单的说 450上无副翼 没有大意义 本身就很灵活了 我JR控一般DR105 用碳副翼片 悬停的稳定性也够用 翻滚的灵活性也很好

网友:
RJX改3MM横轴麻烦,炸机摇臂容易烂而且摇臂太贵,其他还好

网友B:
用TG450 的头最好

网友C:
用RJX的中联,其它用FY的东东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TG450 的头最好

TG的头好是好,就是不知道能不能用在SPORT上?

网友D:
我用RJX改3mm横轴,挺好,用无副翼主要是喜欢其结构简单,旋翼头虚位很小。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RJX的中联,其它用FY的东东

好想法!!可否贴图详细说说

网友:
我用的飞越

网友:
飞越的头不错,价格才130,很便宜哈!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用RJX改3mm横轴,挺好,用无副翼主要是喜欢其结构简单,旋翼头虚位很小。

你绝对不是用正常的方法改的

楼主:
真的没有一款性价比好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