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个皮卡车载云台,请急需请教★.

楼主(2011-04-20):
我朋友让我给他做个皮卡车顶车载遥控
云台
,
双轴的,
要能达到上下旋转60度, 左右旋转90度,
达载的是两挺并排的电.狗. 毛重8公斤左右.
请教下:
这个重量该用什么
舵机
带动?
这个重量和场合,该不该用两
陀螺仪
增稳?
别见笑.

楼主:
有适当的图纸让我改就好了.

网友A:
 有大力的金属舵机,建议还是直接舵机控制好了,那么重,就算是你找好了重心,那么重惯性也很大的,用陀螺增稳估计效果也不会很好啦!

网友B:
在探索频道,看到有个老美做过成品,不是用的舵机,用的电控液压挺杆,摄像头安装在瞄镜后。

网友C:
利比亚用?

网友D:
城管的皮卡适合!

网友D:
武汉这边的皮卡顶部都有活动云台,外观类似阿帕奇哟,不过没找到图片。